大龙BEC的5.1V降压线的搞笑事情~

楼主(2006-12-28):
弃油从电,入了600,不过今天在装BEC的时候,发现接上5.1V降压线再接接收,开机一点反映也没有,用万用表测了BEC正常,5.1V降压线也正常,困惑不解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剥开了包降压线的二极管的热锁膜,眼前的情景果然如我所料,二极管被焊反了,难怪电表测试都没问题.接上BEC又不导电~亚拓啊亚拓,估计是你们的工人打瞌睡了~

网友:
恭喜LZ重归正道

网友:
 可怕。

亚托这么搞了。

网友A:
不一定是反了啊,我第一次也和楼主一样,插在BEC和接收机之间,也是没反应,也是把热缩膜剥了
就在我以为是坏的时候,看到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是接在尾舵机上的
接在尾舵机上就有用了,楼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反了啊,我第一次也和楼主一样,插在BEC和接收机之间,也是没反应,也是把热缩膜剥了
就在我以为是坏的时候,看到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是接在尾舵机上的
接在尾舵机上就有用了,楼主试试看

还是我第一次不用比较好。

楼主:
不用不行吧?我发现不用5.1V降压线接上电源舵机就发抖,而且UBEC的说明书写了,该BEC接降压线才适用9255等4.8V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