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螺距左右不一樣

楼主(2006-12-29):
請教我的V2主旋翼螺距左右不一樣
該調哪裡呢?

网友:
正常现象

只要调节到没有双桨就可以了

网友:
调节旋翼球头上的连杆

网友:
消除双桨是硬道理

楼主:
那請問雙槳要調哪呢

网友A:
调节那个连接到十字盘上的那两个连接杆(不是长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那个连接到十字盘上的那两个连接杆(不是长的那两个)

是紅色圈中連桿嗎?

网友:
我还是展同先对调左右浆再调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