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模拟器吧

楼主(2006-12-29):
Dothan760(2.0G) /512M/80G/X300 64M/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显卡好象不咋的...内存还可以加一条

楼主:
顶上...咋没人理我

楼主:
这两个效果如何呢,场景我是不需要太绚丽的..主要还是练打舵

网友A:
我日,机子很可以了,弄根音频线玩G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日,机子很可以了,弄根音频线玩G3吧

G3不是对显卡的要求比较高吗

网友:
XTR完全可以了,把分辨率设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G3不是对显卡的要求比较高吗

高个球,我的破DELL D600,镭9000 32M照样玩得欢,把分辨率设低点就可以了

反正模拟器也是练手感的,迟早要用真机搞

XTR是好,如果你愿意掏1XX买狗的话

G3,五块钱就行了,到电脑城买根两头都是耳机头子的线就行了...

楼主:
"狗"是什么...不会是GUN吧

网友B:
G2啦,反正都是练打舵,迟早上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2啦,反正都是练打舵,迟早上真机

G2用是能用,不过确实没有G3好,无论是手感还是画面,G2里面的直升机会不停跟着你瞎转,不利练习

网友C:
“狗”应为“软件狗”,即对软件进行的硬件加密,在运行软件时会检测软件狗,以确认软件是否正版(用软件狗加密的软件在出售时都会带上一个软件狗)。目前也有不少的“盗版狗”,不过一般是对售价较高的软件才有相应的“盗版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应为“软件狗”,即对软件进行的硬件加密,在运行软件时会检测软件狗,以确认软件是否正版(用软件狗加密的软件在出售时都会带上一个软件狗)。目前也有不少的“盗版狗”,不过一般是对售价较高的软件才有 ...

哈,那是和硬防火墙一样的类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2用是能用,不过确实没有G3好,无论是手感还是画面,G2里面的直升机会不停跟着你瞎转,不利练习

可把風速調小點

网友:
泡了论坛一段时间,按照各位前辈的做法做了条4#控的音频线,控也改过了,G2,G3,fms都可以玩,唉,不过就是抖陀,想免费真的不容易啊,后来还是买了个USB的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