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 运行费用

楼主(2006-12-29):
我想卖一套T-REX450。有使用的请说一说各位使用中的运行费用。谢谢

网友A:
只要不炸机,就是每次充电的电费了。

网友B:
不炸怎么可能啊,无法想象喔~~~~~~~~~~~~~~

网友:
每次都悬停就可以不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炸怎么可能啊,无法想象喔~~~~~~~~~~~~~~

如果只是悬停,估计没有什么炸鸡的可能。
但是,如果只是悬停,建议玩像真机外壳。

网友:
刚开始炸的多,每个月一次;悬停小心点炸的很少;
平均每个月300~400吧

网友:
悬停也会炸啊,昨天我把飞机从桌子上飞下来的时候没看清距离,结果咣咣咣打到桌子边上了,大桨和主轴横轴都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炸机,就是每次充电的电费了。

电池可以无限制使用?
每次飞行电池的消耗费用=电池的价格/电池的使用次数

网友:
再算仔细一点:
每次电池放电算1500MAH(3D模式,平均电流20A算,飞4.5分钟)
按1A的电流充电,要充1.5小时,
充电器用220V市电降压到12.6V充电算,进线电流约为12.6*1/220=0.057A
1度电=1千瓦时,220V电压,0.057A的电流,可连续充电1000/(220*0.057)=79.7小时
算充电效率为50%的话1度电可以充40个小时
1.5小时充满一块电池,40个小时可以充26.66块电池
每度电0.53元,充满每块电池只要0.53/26.66=0.0199元,相当于约2分钱
也就是说每个起落约2分钱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真的这么省?

网友A:
这么快就有这么多的跟帖了哈。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无限制使用?
每次飞行电池的消耗费用=电池的价格/电池的使用次数

楼主说的是运行费用,就象汽车只算油耗,而不算轮胎的磨损一样哈
当然不能算设备的折旧了,要真算的话,那还有飞机的折旧和遥控器的折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有这么多的跟帖了哈。

楼主说的是运行费用,就象汽车只算油耗,而不算轮胎的磨损一样哈
当然不能算设备的折旧了,要真算的话,那还有飞机的折旧和遥控器的折旧了。

网友:
还忘了一点,发射机也要充电的,这个电费可以参照上面的算法算算,估计每次没几厘钱。

网友:
玩这些都是爱好,都是烧钱的玩意,我就不愿意算这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炸怎么可能啊,无法想象喔~~~~~~~~~~~~~~

呵呵,不炸机 还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小心就好了,我的SE 从5月开始飞, 从悬停,到 8字航线,到 刷锅,然后 退航8字,入冬前 翻了几次 ,还没摔过,嘿嘿 .

不过, 平时维护是少不了的,   还有 一组电池 也就100来起落, 这算一下 要2块钱,还要 加上 微乎其微的充电费,

但是 不要 漏了 自己的交通费,呵呵.   每次 出门飞 10组电池的话,  就把 来回的交通费 除以10 ,在加上2块前的电池损耗.   这基本上的运行费的 60%吧.

然后,电机  和轴承   主轴 等  运转部件,使用一段时间,是要检查一下要不要更换.
        本人 电机轴承飞坏了一套,换了轴承后,电机没劲,   换了 新电机,大概 300元.

哈哈, 最后 总结,如果只算 电池 和 交通费,大概 一个起落 5块.。
         再算上备件什么的,呵呵,钱增加不了很多。7块左右吧,另外,飞的越多费用越多。

顺便 说 一下,每次飞行回来都要检查自己的飞机哦。把飞机擦干净了,嘿嘿。  想要飞机飞的好,自己要勤快点儿,多维护。

网友F:
算成每次本还是毛毛雨。。
来个狠点的,算一次投资吧
遥控器有没有?要9通道的啊 3000
450xl 1200
电池3组 200x3
充电器 帝能G1  300
配件 大齿 主轴  横轴各来5套 100
尾管1根  20

大浆3付 3x35

单向轴承1个 15

皮带一根35

球头套一包 35

急救包一个 85

螺距尺  80
一共5275大洋。。。要省的除非你已经有遥控器,,平衡充电器
哈哈这么说不到2000元就可以了
以上都是一个玩450的朋友最节约的开支了(这些配件小心的可以玩3个月,,不小心的,呵呵。。)

网友:
还好我有FF9(2手)和柯达充电器,省了不少。。。电池也是120买的。。电调是2手的亚托25A,机器是688。。。。。

楼上的没有算陀螺和舵机,其实摔机的时直推的话一般有一个舵机要完蛋的,除非是金属齿轮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算成每次本还是毛毛雨。。
来个狠点的,算一次投资吧
遥控器有没有?要9通道的啊 3000
450xl 1200
电池3组 200x3
充电器 帝能G1  300
配件 大齿 主轴  横轴各来5套 100
尾管1根  20

大浆3付 3x35

...

忘了算上舵机和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忘了算上舵机和陀螺仪

  舵机25X4 =100

陀螺仪 esky0704A 230

网友:
我刚买的:
9X2控  3450
模似器  200
450S     1500
401+56    1100
舵25*3    75
平衡充   350
电池170*4   680

悬停刚炸,大桨夹球关下来了,尾波箱两断,全换成金属件:230+250

哦!还有T型头  10
螺距尺        75

                                                       502胶水  2  元

网友:
楼上的模友,除了脚架可以用502胶水粘粘凑合用以外,其他的损坏了千万不要图省钱用胶水粘上接着用。会出事故的。

网友:
不过看怎么玩了。玩的好的不花钱很难吧。
玩的少当静态的话比较节约。
听说小龙费用是要上万。90油机十倍吧。
想飞好真难。我投入了差不多快上万了才悬停。等学会3d估计已经破产了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炸机 还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小心就好了,我的SE 从5月开始飞, 从悬停,到 8字航线,到 刷锅,然后 退航8字,入冬前 翻了几次 ,还没摔过,嘿嘿 .

不过, 平时维护是少不了的,   还有 一组电池 也就100来起 ...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炸机 还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小心就好了,我的SE 从5月开始飞, 从悬停,到 8字航线,到 刷锅,然后 退航8字,入冬前 翻了几次 ,还没摔过,嘿嘿 .

不过, 平时维护是少不了的,   还有 一组电池 也就100来起 ...

牛B

网友:
多飞模拟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炸机 还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小心就好了,我的SE 从5月开始飞, 从悬停,到 8字航线,到 刷锅,然后 退航8字,入冬前 翻了几次 ,还没摔过,嘿嘿 .

不过, 平时维护是少不了的,   还有 一组电池 也就100来起 ...

说来谁信啊,,也许是天才出现了。神啊   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来谁信啊,,也许是天才出现了。神啊   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成每次本还是毛毛雨。。
来个狠点的,算一次投资吧
遥控器有没有?要9通道的啊 3000
450xl 1200
电池3组 200x3
充电器 帝能G1  300
配件 大齿 主轴  横轴各来5套 100
尾管1根  20

大浆3付 3x35

...

上次聽說王子家中因電池失火, 那個損失有算上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悬停,估计没有什么炸鸡的可能。
但是,如果只是悬停,建议玩像真机外壳。

看到头像的图片,我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我的688出去飞了五次,前三次是一上天就摔,一摔就是主轴横轴大桨和三个舵机全挂。后两次换了美国手,就没摔了,不是美国手好,只换了美国手, 飞得小心了,不敢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来谁信啊,,也许是天才出现了。神啊   救救我吧

嘿嘿,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北京的朋友,哈哈,我是北京的。

网友I(2007-01-28):
反正比油直便宜,我的雷虎摔一次,主\横\尾就要差不多100了,FK彩桨440,这个是摔机必坏的,还不包括其他尾管什么的.
450这种级别的电直相比就太便宜了,大家只要玩的开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正比油直便宜,我的雷虎摔一次,主\横\尾就要差不多100了,FK彩桨440,这个是摔机必坏的,还不包括其他尾管什么的.
450这种级别的电直相比就太便宜了,大家只要玩的开心就行

你是没有玩过根本不知道,你的油机会像450那样乱飞嘛~~~~~
当然也要看你是怎么飞的,要是像我们这样飞,不知道几架雷虎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