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双浆给弄晕了,求救一下!~

楼主(2006-12-29):
求救啊,我的36#小炸过,等我修好了的时候为什么在低速的时候红浆在上,而高速的时候蓝浆在上,而且双浆还特别大啊!~
有人能告诉怎么能调回来啊?!~

网友:
平衡组部件的旷量太大了,你仔细看看,应该有至少一个地方的孔位变大或变形了,换掉那个部件。

另外,是木桨否? 若是木桨说明桨内部已经有裂纹了,会变形,建议换掉。

网友:
橫軸出事了

网友:
球头扣和双桨的连接处是否有松动?
如果有松动,在低速和高速受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经仔细检查发现   金属件有处滑丝...........................     郁闷!~

网友A:
最好检查下主轴,横轴
我的36#摔了后 就震动很大 旋翼部分拆的只剩下主轴 然后接通电机让主轴转 主轴在高速下肉眼仍看不出多大弯曲 用个金属片什么 放在主轴上 马上震动激烈 证明主轴只弯了一点点 但已经不能用了 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检查下主轴,横轴
我的36#摔了后 就震动很大 旋翼部分拆的只剩下主轴 然后接通电机让主轴转 主轴在高速下肉眼仍看不出多大弯曲 用个金属片什么 放在主轴上 马上震动激烈 证明主轴只弯了一点点 但已经不能用 ...

是呀,有一点变形都不行!

网友:
转动机械动平衡越好越稳

网友:
我就是在转机部门工作,呵呵,那里有测量震动和温度的仪器,爽,呵呵

网友:
一般450级别的震动在2-4丝左右比较好

网友:
可能是这种情况 横轴变形了 蓝浆在红浆水平面地下方 但是蓝浆地攻角大于红浆 所以高速地时候受力比红浆大 跑到上头去了

网友:
是不是Z字架断了,我以前也试过啊

网友B:
  比较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可能是这种情况 横轴变形了 蓝浆在红浆水平面地下方 但是蓝浆地攻角大于红浆 所以高速地时候受力比红浆大 跑到上头去了
引用 网友B:
  比较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大浆做动静平衡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