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聚合物电池在最低温度多少时不能飞了?

楼主(2006-12-29):
请教锂聚合物
电池
在最低温度多少时不能飞了?

网友A:
一般说工作温度为-40度至85度,这个就得试了。

网友B:
我这里零下20多度 用锂电还能飞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真的吗?那我今寒假回家也可以玩了.哦,

网友E:
好象不行吧。上次去零下10几度放电已经明显不行了

网友B:
电池先别放到飞机上 放到贴身的口袋里 不然还没等飞 电池就冻的没法放电了

网友F:
温度低 电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