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进来看看双推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装了双推悬停下来尾巴如下图,两边的8字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快要脱落了,您看看是安装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看你们说明书是这么装的,是不是尾巴应该反转好点啊

网友:
轴承可以装进去点

楼主:
本来是装到底了,这是由于加速度和离心力的原因造成的移位
今天我试了下把尾巴反转这个问题就不出现了,看来是SJM的说明书问题吧

网友:
赶快换升级尾推吧 超值!

楼主:
这个问题SJM再来给个官方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SJM再来给个官方回复

我们做了18000rpm长时间測试.您的情况我从照片中无法下定论.如果您能寄来,我能给您完整答覆.

网友:
还是SE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