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你的飞行时间

楼主(2006-12-29):
如何延长你的飞行时间呢?本人玩450的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当然我说的是练航线的拉,具体方法是,使用低C数大容量电池,如10C的2200MAH电池,低功率电机,如AKE的450TH就不错,才280W,还有就是把你的450升级为500拉,买黑鹰的升级件就可以了,我用12c的电池油门40%就可旋停.

网友A:
突然一看标题让我想起了...延长你的XX时间,哈哈....这人啊,没办法想象力丰富了也不好.

网友:
"用12c的电池油门40%就可旋停"和省不省电又没有什么联系!
要调成20%就悬停也不是什么难事!
立马让我想到两个字,但我支持敢于讨论的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一看标题让我想起了...延长你的XX时间,哈哈....这人啊,没办法想象力丰富了也不好.

哥们,我也是想到了这个内容。

网友:
你两个一路货.

网友: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换11齿轮。试一试看。

网友:
这种办法只适用于这个阶段~~~~~~~~~~

网友:
换平凸桨是不是更有效啊.哪有得卖?

网友B:
小C数的电池也就是停停了,一有个风吹草动就拉不起来了,我以前自己组装过3600MAH的电池,厂家标称10C以上,体积和重量稍微大一点.头几个起落还行,悬停几乎有半个小时,用5014充,电量也基本达到3500左右.放狠点3600能放出来.不过几个回合之后,就不行了,容量倒是掉的不多,大电流放不出啊,猛推油门就熄火掉下来.

网友:
要不再加块电池在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C数的电池也就是停停了,一有个风吹草动就拉不起来了,我以前自己组装过3600MAH的电池,厂家标称10C以上,体积和重量稍微大一点.头几个起落还行,悬停几乎有半个小时,用5014充,电量也基本达到3500左右.放狠点3600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