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9XII能不能改变通道?(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尾舵)

网友:
可以,按住屏幕左边的第一个键开机,然后进入功能选择就好了

网友A:
按住ENT开机,移到STICK MOD操作

网友(2007-05-02):
引用 网友A:
按住ENT开机,移到STICK MOD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