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喷气发动机机延寿设计

楼主(2006-12-30):
模型涡轮喷气机价格昂贵,寿命有限,其内部部分零件要接受高温,不断氧化,如果在燃烧室壁、燃料喷管外壁、尾气喷管上面涂上很薄的陶瓷涂层,就像老式的搪瓷茶缸上面的那种,不知道是否可以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在高速涡轮上不知道采用电镀保护层的方法是否可行,汽油机活塞、缸体有的采用的是这种方法维修和延寿。

网友A:
现在一般不高温的地方是铝的。。。。壳和燃烧室是不锈钢的
高温部分是 Inconel镍铬铁耐热耐蚀合金
应该。。。陶瓷的话裂掉怎么办??
不过涡喷要喷起来。。。那温度比发动机高多了。。。。简直就是焊枪

网友B:
单晶叶片,碳基复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