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发动机太难启动

楼主(2006-12-30):
本人两台90发动机太难启动,用18v也勉强,现在用了24v了。可怜了我的三叶起动机,都烧了2个了。

请问各位90飞友,用的什么起动机,多少电压?

网友:
要大力起动机,减速比不够再高电压也是烧。

楼主:
据说这个可以起120的。55555

网友A:
买个直接固定在90级启动器上的启动杆就可以了.
有国产的,飞科有,好象是集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直接固定在90级启动器上的启动杆就可以了.
有国产的,飞科有,好象是集银的.

 能不能给个连接?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发动机是新的还没有磨和好吧!我教你个方法!肯定行!把火花塞拧松!等着火后再拧严!过一段时间后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要给楼主出这样的主意,他为了火头没拧紧,启动后直接上天了,结果空中熄火两次,发动机直接把火头喷到了鸡头罩里!还报废了一个假火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给楼主出这样的主意,他为了火头没拧紧,启动后直接上天了,结果空中熄火两次,发动机直接把火头喷到了鸡头罩里!还报废了一个假火头!

还会射火头,还射在.....厉害啊~~
建议LZ大电话去深圳飞科问一下陈总,直接买条启动杆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90机 平时放的时候要锁油管,加油注意不要打开锁夹。启动前先空转一下然后打开油管锁夹,如果是油顶发动机要先把飞机向排气管的方向用手拿启动杆,转动下发动机,把集油先排出发动机,然后在转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夹点火电启动。
新发动机一定要磨合够时间,和少烧点素油。
我自己的90机JR/WEBRA91 和HIROBO/YS91 发动机磨合好后,用7.2V的启动器(台湾出的启动器QXXXX牌子/俊丰5XX买的)启动90发动机十分容易(:油料是COSMO20%)
现在我飞直升机从5楼家里到小区门口坐朋友车到机场,可以是左手提飞机顺带挂桶COSMO油,右手提遥控器设备箱(大9箱装遥控器和常用工具、手油泵、启动器、点火电、现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机 平时放的时候要锁油管,加油注意不要打开锁夹。启动前先空转一下然后打开油管锁夹,如果是油顶发动机要先把飞机向排气管的方向用手拿启动杆,转动下发动机,把集油先排出发动机,然后在转动发动机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