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铁芯的级数与用几块磁铁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6-12-30):
求教:铁芯的级数与用几块磁铁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很多种
转速只与磁钢极对数相关.绕组数必须与磁钢极对数相对应.不同的绕法对应关系不同

网友B:
锭子槽数(铁芯的级数)与转子极数(几块磁铁)可以有多种对应关系的,..绕线也各不相同.

楼主:
有基本原则吗?

网友C:
铁芯:磁铁=3:2
普通的同向绕线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