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有可能用锂电吗?

楼主(2006-12-30):
接收电有可能用锂电吗?

网友A:
可以的。。。只不过。。。11.1V。。。一般都用12V或6V的镍镉/镍氢电池的
现在很多都用镍氢了。。不过镍镉无论怎么充电都没事,,镍氢的话有时候会非常热。。锂电还要爆炸呢
不过为了地球找想,,,还是买镍氢和锂电

网友B:
接收机加了UBEC后是可以用锂电的

网友C:
接收机的电通过电调给得时候就是5V啦,2S-3S随便用

网友C:
如果是无动力滑翔机就连一个BEC

网友D:
楼上的两楼说的及是啊

楼主:
我是说2s直接用!

网友E:
单独接收机用没有问题,主要还是舵机受不了太高电压
可以将两节LI电加个BEC电路就行了,加两个7805

网友A:
UBEC大多电调都有,UBEC也有独立的,比如好盈的
不过UBEC供应能力有限,,如果你飞机比较大,或者说是舵机多而且功率大的话
我看呀。。。UBEC瞬间的放电能力还是有限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主要以电池供应。
当然如果你的负载只占1/2以下的,UBEC没事。。。如果超过的,例如满载,那么瞬间的电力供应可能就。。。

网友F:
UBEC 哪里可以买到阿?

网友C:
好赢有啊

网友A:
核子冬天 #12
自己去商城 好赢 的部分看
有一个旧版的(没有屏蔽[估计要自己加才好] 68好象是。。)新版的带屏蔽的好象100哦。。。
似乎是5V或6V 3A的
不过现在98%的电调都带UBEC的。。。有3A左右吧,只有非常大功率的不带的。。。以及一些低价或其他原因的不带。。
事实上自己做个也不难。。。毕竟100RMB贵了点。。。一个开关电源而已。。。
也就是 DC-DC模块。。。加了稳压,然后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