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看看....这样的配置行吗......新手请教

楼主(2006-12-30):
新西达REPULSE-20AP无刷电调
A2212无刷电机
天地飞 FT-06A控
精品电池11.1V  1500MAH 15C
9克辉盛舵机  3  个
ESKY 平衡充电器
螺旋桨  没想好要什么型号
浆保护
飞机有400到500克左右
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请帮忙
配置兼容吗?会不会出现个别的设备偏高或是偏低的现象?这些设备...好还是坏...请直言

网友:
 和俺买的设备一样不过俺也是新手帮不了你,

网友:
2212KV多少的?确定了KV才好配浆啊...

楼主:
2212kv是1000的

网友:
便宜的1047就好,这个配置适合3D,300-350g的KT机

楼主:
我的飞机是400到500克的..能飞吗

网友: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看来没问题,还很暴力呢

网友:
如果是练习机的话,没问题的,如果是3D的话,500g左右的三D稍微重了点.还有用1500mAH的电池也重了点.

楼主:
呵呵......本人比较喜欢暴力........听你这么一说....看以来我就要出手了.,.....呵呵..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啊

网友:
练习机的话可以飞7-10分以上,看你怎么飞,全油门可不行,另外练习机也不要用这么大的桨。
这个配置适合3D,3D动作多,时间会更短,3S1500的电池很重,建议飞3D用3s1000的

楼主:
只是想练习飞行....还没到3D的阶段....呵呵......这样的话..需要降低配置还是升高配置....
以前买过飞机...死活上不了天...感觉好像是动力不足(技术也差).....现在做了一架KT带翼型的.机翼有
900cm........只要能上天就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动力只有飞机重量的十分之一就能飞了,你那飞机是什么类型的?想达到什么性能?再考虑配置问题啊!

网友:
这个配置能飞的。
多数飞机飞不起来是因为重心、拉力线、翼载荷、速度、平衡等原因造成的,一般调好了都能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练习飞行....还没到3D的阶段....呵呵......这样的话..需要降低配置还是升高配置....
以前买过飞机...死活上不了天...感觉好像是动力不足(技术也差).....现在做了一架KT带翼型的.机翼有
900cm........只 ...

呵呵,恐怕要降低配置了 你的2212kv值太低,只能上大桨,没转速啊,小桨不行。2208或者2212找个kv1500左右的合适练习机3A

楼主:
呵呵...我已经定了2212kv1000的了......完了......呵呵....
在问一下速度是会快还是会慢......呵呵

网友:
电池换成1000MA~1300MA会好些,我用的是1000MA11V15C的,买电池可以找老B,他的电池要说是论坛里性价比最高的了

网友B:
有一样东西千万别用,就是ESKY的充电器,充11V电池保险让你20个循环之内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东西千万别用,就是ESKY的充电器,充11V电池保险让你20个循环之内完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东西千万别用,就是ESKY的充电器,充11V电池保险让你20个循环之内完蛋.

挖哈哈哈哈 ,记得我似乎卖了个LAMA用的那个充电器给你..........悄悄告诉我,害了你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挖哈哈哈哈 ,记得我似乎卖了个LAMA用的那个充电器给你..........悄悄告诉我,害了你多少?

哈哈!实际真正害我的不是你这个,是我以前拉玛带的那个,充坏了3组11V的电池,不过用这个充7.4V的没有任何问题,截止电压被我弄到8.35左右(实际8.5以内都没问题,我试过),我搞了4个这个充电器,两小时可以充8组电池,用着也挺舒服!挖卡卡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实际真正害我的不是你这个,是我以前拉玛带的那个,充坏了3组11V的电池,不过用这个充7.4V的没有任何问题,截止电压被我弄到8.35左右(实际8.5以内都没问题,我试过),我搞了4个这个充电器,两小时可以充8组电池 ...

   没办法了,只能刺激你了

我今天收到的新年礼物

楼主:
问一下老B的电池怎么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了,只能刺激你了

我今天收到的新年礼物

   没办法,只能去你家抢了

我今天都没有受到礼物

网友:
老B的米格-29没有平尾,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了,只能刺激你了

我今天收到的新年礼物怎么看着象小袋鼠?

网友:
我受刺激了,等着我刺激你吧。

网友:
话不是绝对的,KV1000的电机,也可以配小浆飞。。我现在的电机,KV基本都是这个数。曾经用KV1000的2212,驱8040浆飞福克机,一块1000MA 3S的电池,飞了近20分钟练习机理论上60%的拉力就能飞了。人家是新手,不要一上来就是3D4D的,会把人吓到,第一步先找个便宜、耐摔的练飞机,先飞起来才是正经。对于800克拉力的电机来说,电池我觉得也不算重。反正是飞练习机。这点重量还不是小菜。我以前飞翼龙的时候,用400克重的镍铬电测试,一样飞。电池容量大,意味着留空时间长。新手,就是靠长留空时间来练手感的。楼主搞这套配置可以的,没事。还有,建议你用翼龙来当你的第一架机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