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主齿轮

楼主(2006-12-30):
本人菜鸟,前几日发现急加油后马达转速上来但是主轴速度并不上升,怀疑主齿轮和下面的副齿轮有相对转动,就是副齿轮不跟转。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大齿盘中心位置的固定螺丝是否松了。

网友B:
那的地方的内六角螺丝有两个。都要紧。单项轴承一般不太会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那螺丝就剩一个了。苦于没有地方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