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 飞不了啊 急 请高手近来帮帮!!谢谢

楼主(2006-12-30):
现在
1 启动很难 今天 一便启动 一边跳 化油针 后来还是 启动了(不知道明天还要不要调了,因为 昨天
能启动 今天 刚开始 就是不启动)
2 飞机有点 向左侧倒,不知道 跟
陀螺仪
的关系,那该怎么调。
3 飞机还有点旋转,想也是跟陀螺有关系。
最后帮我看下陀螺仪安装的位置 是否准确 我在陀螺仪下面 没找水平 ,是不是也是问题所在。。
请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还是在你的周边找个模友帮你调吧,在这说不清楚的。

楼主:
楼上的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关键是陀螺的,你 看我的陀螺安装位置 是否准确

网友B:
陀螺仪位置没什么重要的,只要粘劳就可以。
向左边倒是正常的(地面效应)
希望你有问题就查老帖(打上关键字、搜索OK)

楼主:
主要是搜索找不到
你有 调整陀螺仪 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LZ 先别急着飞,没人带,建议潜水半月再试,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切记。

网友D:
我一直不敢下手买回来,就是想先潜潜水,不然刚开始就炸,严重打击兴趣啊

楼主:
昨天晚上试了很久 觉得 主翼的羊角反了 刚开始是油门越大 仰角越小 不和理啊 现在调好了,准备试飞,
还把 皮带 装反了 靠了 所以一直打转的!

网友E:
陀螺的话可以静止调的,先要把舵机的运动方向搞对,上电后转动尾巴,如果尾旋翼螺距的变化导致的推力是和你转动的方向是相反的话,则是对的,否则就要调240的REV。
感度要到飞起来后才好调。。。。简单说先可以把感度调高点,一直调整到没有追踪现象

网友E:
建议你先飞模拟器。。。

楼主:
追踪是什么意思..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