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jr3810适用的pcm微型接收机

楼主(2006-12-30):
飞sjm标准接收机有点儿偏重了想换个轻一点的。

网友A:
JR3810的微型PCM接收型号好像是770RS吧。我的装到了飞机里了,要到车上才能看到准确的型号

网友B:
在5IRC上"雪莲模型"有.你去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3810和9X2应该差不多,微接用770S很好用,我都配了两个.

楼主:
哪有比较正规点儿的地儿有卖(看了那栋高楼心里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