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了10个小时,主电机看来要换碳刷了

楼主(2006-12-31):
大部分是用11.1V锂电飞,一次悬停10到20分钟,现在累计飞了10个小时,电机性能没有感觉到变化,不过有一个极的碳刷已经很薄,估计勉强飞下去,碳刷随时会断裂,准备更换碳刷

网友:
也不一定, 換個370馬達才20~30元
無刷只少花費要 200多元.

楼主:
littlestep大侠,我现在觉得拆电机换碳刷更有意思,1元左右搞定

楼主:
电机碳刷已经更换成功,过程记录如下:

飞了10个小时的370主电机

拆尾盖前刻一个位置标志,装回去时保持进角不变

用斜口钳搞开铆接位置

楼主:
拆除旧碳刷,剩下刷盖

清洁刷盖和电机,由于齿轮没拆,所以电机只是稍微清洁了一下

楼主:
新旧碳刷对比,碳刷是4驱车130电机的,尺寸接近

楼主:
把新碳刷装上刷架,发现结合得很紧,不用加导电胶固定

装回后盖,看看新碳刷

又是一个新电机啦

网友A:
"碳刷是4驱车130电机的"碳刷有這麼大嗎?  才一元嗎

楼主:
经验和心得:用1圆一对的4驱车碳刷自己更换很简单,连齿轮都不用拆,试飞性能没有变化,改天用AB胶把后盖固定好,又可以飞10个小时了 ,其实可以飞更久的,不过为了可靠起见,飞10个小时就换吧 ,20圆可以换20对,飞200小时,一次20分钟计算,相当于600个起落,20圆 ,是不是很划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是4驱车130电机的"碳刷有這麼大嗎?  才一元嗎

这个是MINI-Z用的,在一德路买的5圆一包(5对装)碳刷比这个窄一点,不过根据目测观察,也是一样的安装尺寸,已经买了10包,等这个用完了就用 。网上查的资料,130/140/180/280/370电机的碳刷是通用的 ,380就大很多

楼主:
这种碳刷1圆已经是暴利中的暴利了 ,工厂报价是5分钱一个 ,不过一次要拿10万个

网友:
虽然换电机不贵 但支持DIY

网友B:
买个可以更换碳刷的370强磁马达吧,更换碳刷方便快捷,而且,马达的磁力线进角还可以调整,配套的碳刷也不贵,一对/5元,马达也就是70/个.另外还有一种是30多的,应该不是强磁的,挺好用的,我现在一直都是用它来飞我的CP2.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可以更换碳刷的370强磁马达吧,更换碳刷方便快捷,而且,马达的磁力线进角还可以调整,配套的碳刷也不贵,一对/5元,马达也就是70/个.另外还有一种是30多的,应该不是强磁的,挺好用的,我现在一直都是用它来飞我的CP2.

我有4个这种马达,强磁的,等原装的转子磨坏了再换

网友:
大馬達還好弄, 尾馬達就不要攪了, 那個累啊!

网友:
130/140/180/280/370电机的碳刷是通用的 ,380就大很多

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强磁的马达应该转速低些,不通电时候徒手拧转轴感觉很困难,原装370马达可以很轻易就转动轴心了,应该这是磁性强的原因吧,通了电,这种现象就会转换成强大的力量.我的CP2更换了这种马达,用原装的小齿轮发现大浆转速不够(8T),我现在已经换成12T的小齿轮了,够暴力,但是马达发热得比较厉害,T数小的好像就不够转速,我从9T一直调试到13T,最后决定12T合适,缺点就是马达发热厉害,还有就是电池也比原来有点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磁的马达应该转速低些,不通电时候徒手拧转轴感觉很困难,原装370马达可以很轻易就转动轴心了,应该这是磁性强的原因吧,通了电,这种现象就会转换成强大的力量.我的CP2更换了这种马达,用原装的小齿轮发现大浆转速 ...

我也是担心有匹配方面的问题,所以一直放着没用,如果要换齿轮就不如先用原装电机换碳刷算了,130碳刷多得很,电动车的还没算

网友:
浪费呀,还有那么多就不用了,又要多花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