肋骨架构模型船体的基础制作

楼主(2006-12-31):
一.肋骨架构船体的制作过程。
   用此方法制作复杂帆模船体,材料、工具都较易备齐,也不需要大型的电动工具,

是仿真船模爱好者的首选方法。用此法亦可制作出仿真程度极高的船模精品。

1.图纸的选择。

  图纸品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最终成品的质量,所以在选择图纸这一环节上,千万

不能马虎,目前市面上的图纸有优有劣,价格也有高有低,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

,较好的图纸有较全面的船体型线图、复杂局部制作图、主要配件图、索具制作及装

配图、帆装图等,所以只有选择品质好的图纸才能制作出精美的仿真帆船模型。

2.船体制作的方法。

  肋骨板构架船体,是利用模型图纸船体型线图中的横剖线图及纵剖线制作出若干个

实心肋骨板或根据船体内甲板分布挖凿的中空肋骨板,再与龙骨、艏艉柱等组合成船

体构架,然后用木条粘接船壳板和甲板,从而构成一艘模型船体。其仿真度较高,适

合复杂程度较高的船体制作。

3.船体架构的制作。

  需要准备的是一块五合板、一块三合板,再准备一些描图纸,如果没有可使用较透

明的信笺代替,一块卡板纸。工具也较简单,准备铅笔,直角尺,长尺,丁字尺,圆

规,刀具,剪刀,沙纸,板锯,钢锯,钢丝锯,手电钻。

1)审图:

  选择含有船体型线图的图纸,此张图纸包含船侧面图,横剖线图,船体型线图,中

纵剖面图,然后,找到横剖线图即肋骨板图,此图的一般形式以船体相应位置的半宽

来绘制,这是因为船体的左右通常是对称的缘故,每条横剖线都有对应的数字编号,

对照侧面图中的数字编号可得出每条横剖线在船体的具体位置。审图完毕。

2)描绘肋骨图:

  将描图纸或透明信笺放在横剖线图上,压稳后,用笔小心地描画出此条横剖线的曲

线,接着,用尺子对平横剖线图中的水线在描图纸上画出水线,到这时,可以松动描

图纸,轻松地使用直角尺沿中线向上移动至曲线的顶点,画横线,随后在半宽肋骨板

图上记上编号。至此,一个半宽肋骨板图就完美体现在描图纸上了。描图的质量将直

接反映在今后的船体制作中,请认真细致地进行此项工作,尽量减小误差。

3)在板材上绘出及切割全宽肋骨板图:

  为了将图纸上横剖线图忠实的反映在我们所需加工的板材上,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

刨去木条厚度的半宽肋骨板图,而肋骨板构架制作方法需要的是全宽肋骨板图。因船

体左右是对称的,我们只需将半宽肋骨板图翻过来重新画上另一半即可。肋骨板密度

较大,五合板的厚度是不合适的,因此,应选用三合板来制作船的肋骨,你也许会认

为强度不够,其实,当你给肋骨间加入了几层甲板后就会改变这样的看法了。割下板

材后,就可以在板材上看到完整的含有水线的肋骨板全宽图了。对肋骨板材的加工方

法也是多样的,这里,介绍用钢丝锯锯割肋骨板材,这种方法速度较快,是比较好的

方法。最后,肋骨板经过沙纸打磨后就完成了。

4)制作龙骨板:

  肋骨板构架船体制作方法是用肋骨板和龙骨板配合形成的船体架构,现在已经完成

了肋骨板的加工,接下来,当然就是制作龙骨板了。图纸中的船体侧面已经很好的诠

释了龙骨的形状。将描图纸或透明信笺放在横剖线图上,压稳描图纸,把船底到水线

的形状描绘下来,从横剖线图可知龙骨板的厚度要求。使用钢丝锯锯下龙骨,可以参

照割取肋骨板的方法。船艏部分使用刀具削割成形。

5)给龙骨板和肋骨板开槽:

  给龙骨板和所有的肋骨板都记上开槽深度的记号后,就可以开槽了,由于板材厚度

的不同,在龙骨板和肋骨板上开槽的宽度是不同的,我们使用五合板制作龙骨板,三

合板制作肋骨板,所以,开在龙骨板的槽宽应为肋骨板板材的厚度,即三合板厚度;

开在肋骨板的槽宽应为龙骨板板材的厚度,即五合板厚度。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否则龙骨和肋骨的咬合就不可能牢固。

  加工方式:使用电钻配合刀具割裁的办法,用带上直径与开槽宽度相近的钻头的手

电钻沿槽线钻孔,孔与孔间的距离不适过大,直到槽身的记号为止。使用钢锯锯条叠

加的办法,将多条钢锯条叠加装在钢锯上,然后在将叠加锯条的两端绑上或用夹子夹

稳,再沿槽线锯至记号的深度即可。接下来的工序-制作甲板。

6)描绘及裁割甲板:

  在船体型线图上找到甲板形状相近的型线来绘制甲板,将所需的型线描绘到描图纸

上。得到的是半宽甲板图。将描有半宽甲板图的描图纸粘到纸板上,用剪刀沿型线裁

剪下,将半宽甲板卡纸板压稳在板材上,用笔将轮廓画下来,这样,在板材上就有一

块完整的包括桅杆位置的全宽甲板线型了。裁割下即可。

7)给甲板开槽:

  用游标卡尺逐个测量肋骨厚度来确定你甲板上相应卡槽的槽深,重复此过程,直至

甲板上所有卡槽都开好,注意,甲板的两边均需开槽。具体的操作方法在前面给龙、

肋骨板开槽时说过了,此处不再重复。

8)校正修整和胶固肋骨板及船壳板的辅置:

  此步骤将组合船体。在肋骨开槽和龙骨开槽处上白乳胶,然后再将肋骨板插入龙骨

板上即可,再测量一次,以保证万无一失。船体骨架干固后,就可以着手给骨架辅船

壳了,船壳板的辅置。对于一艘结构复杂的风帆战舰,不能简单的将船壳板条把整个

船体一次性覆盖完毕,其中还要照顾到三层战斗甲板的安置,炮眼的开凿,火炮的安

装,预留的桅杆位置等种种因素,所以船壳板的辅置应根据这些因素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制作。第一阶段辅置底层战斗甲板以下的船壳。第二阶段是安装底层战斗甲板,处

理底层甲板与中层甲板间的肋骨板,辅置底层甲板和中层甲板间的船壳板条,开凿底

层炮窗,安装胶固底层火炮。第三第四阶段的制作工序与第二阶段的制作工序大致相

同。第一阶段制作:辅置底层甲板下的船壳,辅置木条时需要对木条进行预先弯曲加

工。双手用力要均匀,不能用力过猛,将木条一条一条的辅到肋骨板船架上。反复这

处工艺,直至底层甲板下的船壳板条全部辅置完毕。在一些地方为了合适船体,木条

可能会进行一些削割处理,可根据船体的情况而定。

  由此可见,船壳板的辅置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复合过程,当船壳辅置好后,船体也就

基本做好了。

  经过了上述步骤的制作,船体部分就基本完成了。以上只是些基础的制作过程,要

制作出一艘精美且结构复杂的仿真帆船模型,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失败、不断的

发现、不断的总结,才能熟能生巧,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制作技巧可举一反三的运用

到所有仿真古帆船模型制作过程中,体验在制作船模过程中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