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12-31):
25A电调和35A电调在同一个电机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35A就马力大点??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1、电调上所标称的安培数,只表示该电调能够长时间稳定输出电流的能力。

2、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个三相交流电机,三项交流电机的工作特性是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所带负载大小“自动”获取所需电流的,直到达到设计的稳定的额定转速(不同设计参数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不同的),这时就是该负载所需的功率。

3、如果负载超出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电机就会超量的获取所需电流以便达到所设计的额定转速。

4、线圈的线径粗细决定了所允许通过的电流,当电流过大时线圈就会发热以至烧毁。

现已亚拓430L电机说明:
电机标称功率是300W,就是说电机在满负载时可以输出300W的功率(也称作“轴功率”),电能转换机器能是有损耗的,按照该电机的效率为90%计算,
实际输入功率是300/0.9=333(瓦)
3片锂电池的串联电压是12.6V,实际带负载后的电压在10V左右
满负载的电流是333/10=33.3(安培)

在电动直升机里,安照1W功率带起4g重量计算的话,亚拓450飞机按照起
飞重量(含电池)是800g计算,实际所需的功率是800/4=200w,而这时的负载电流是200/10=20(安培)。

根据计算可以得知,25 A的电调已经可以满足飞行的需要。并且25A电调还允许短时间(不超过15s)35 A电流的输出。

因为飞机的主旋翼始终处在变速运转情况下,所以给电机一定的富余功率用以解决实际飞行时的急加速、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电池的工作电压下降等附属功能的需要。

以上的算式只是利用了直流电路的算法用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电调经过转换后输出的是三相交流电,要想准确计算时还得加进阻抗、感抗、容抗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25A电调和35A电调在同一个电机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35A就马力大点??

考虑余量的问题,如果你飞悬停和航线,25的余量已经够了;飞3D时,最轻的配置飞起来也是24A左右,这样如果一摔机,切油门手慢点电调就翘了,你能不摔机,不太暴力,25A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上所标称的安培数,只表示该电调能够长时间稳定输出电流的能力。

2、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个三相交流电机,三项交流电机的工作特性是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所带负载大小“自动”获取所需电流的,直到 ...

好详细的讲解啊!!谢谢了大哥!

网友:
3片锂电池的串联电压是12.6V,实际带负载后的电压在10V左右
满负载的电流是333/10=33.3(安培)

那是不是也说明,
当电池电压下降时, 必须得靠电调增大电流才能保证输出功率?
是的话, 根据"发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也与电阻成正比", 是不是说电池电压降到11.5V时, 再飞的话, 电调的发热量要比12.6V时的要大?
同时, 假如我用4串联的电池的话, 是不是可以明显降低电调的发热量?

网友:
昨天我的25A电调就是按4楼兄弟说的方法炸的!这东西当然是大点好、尤其是长时间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