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电调选择搭配问题的分析

楼主(2006-12-31):
经常遇到一些模友打听、询问有关无刷电机与电调的问题,而且还直观地认为25A的电调是否小了点、有点不够用,根据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见解,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

1、电调上所标称的安培数,只表示该电调能够长时间稳定输出电流的能力。

2、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个三相交流电机,三项交流电机的工作特性是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所带负载大小“自动”获取所需电流的,直到达到设计的稳定的额定转速(不同设计参数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不同的),这时就是该负载所需的功率。

3、如果负载超出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电机就会超量的获取所需电流以便达到所设计的额定转速。

4、线圈的线径粗细决定了所允许通过的电流,当电流过大时线圈就会发热以至烧毁。

现已亚拓430L电机说明:
电机标称功率是300W,就是说电机在满负载时可以输出300W的功率(也称作“轴功率”),电能转换机器能是有损耗的,按照该电机的效率为90%计算,

实际输入功率是300/0.9=333(瓦)
3片锂电池的串联电压是12.6V,实际带负载后的电压在10V左右
满负载的电流是333/10=33.3(安培)

电动直升机里,安照1W功率带起4g重量计算的话,亚拓450飞机按照起飞重量(含电池)是800g计算,实际所需的功率是800/4=200w,而这时的负载电流是200/10=20(安培)。

根据计算可以得知,25 A的电调已经可以满足飞行的需要。并且25A电调还允许短时间(不超过15s)35 A电流的输出。

因为飞机的主旋翼始终处在变速运转情况下,所以给电机一定的富余功率用以解决实际飞行时的急加速、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电池的工作电压下降等附属功能的需要。

以上的算式只是利用了直流电路的算法用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电调经过转换后输出的是三相交流电,要想准确计算时还得加进阻抗、感抗、容抗的因素。

网友A:
首先支持学院派的讨论,爱怎么就怎么来吧!
我是十足的实际派,我没有兴趣分析你的一大堆错误,我只说一个结论:430L电机在SE上用典型的325 CARBON 3K,在供角为10度的时候,电流是30A!为了更暴力用12度完全就不用说了!
你要光说悬停和不那么暴力的3D,25A倒是够了!

网友:
昨天炸机把25A电调搞坏了.现在换上了35A电调!感觉3D是要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支持学院派的讨论,爱怎么就怎么来吧!
我是十足的实际派,我没有兴趣分析你的一大堆错误,我只说一个结论:430L电机在SE上用典型的325 CARBON 3K,在供角为10度的时候,电流是30A!为了更暴力用12度完全就 ...

首先欢迎讨论并感谢拍砖,因为我所作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正常使用时的情况。

我做过试验,430 电机+13T齿轮+PRO325木桨,总螺距18度(正、负各9度)时,100%油门时的电流为26.4A左右。

如果3D的油门曲线设定为100%、85%(或90%)、100%的话,那么只有在短时间油门是处在100%的状态。

如果3D的油门曲线设定为100%、95%、100%或者全都是100%的话,另外螺距攻角加大到12度,那么所需的输出电流就会变大,这时还是换成35A的电调更为保险。

网友:
不错的分析。

但是我们都是100%的油门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欢迎讨论并感谢拍砖,因为我所作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正常使用时的情况。

我做过试验,430 电机+13T齿轮+PRO325木桨,总螺距18度(正、负各9度)时,100%油门时的电流为26.4A左右。

如果3D的油门 ...

在极限螺距+-9度时.26A电流是绝对不够的..如果你连转速一起测量的话.你就会发现此时转速可能只有1XXX转/分了.根本就锁不住尾巴了

网友B:
个人认为用40A比较保险.
25A只是够用.
35A是小康.
40A才是富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用40A比较保险.
25A只是够用.
35A是小康.
40A才是富裕.

呵呵,LZ是左派,ICEMAN明显又是右派啊,35A都嫌不够!

网友:
人类对动力的渴求从来没有止境.

网友(2007-04-26):
最好还是35A以上吧~~~

网友:
当然是大点好,至少不容易出意外

网友:
理论知识不错哦.

网友:
大的安全,夏天飞的时候那个电条烫的
飞完之后我都习惯手探各部位温度检查是否异常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25A仅仅可以悬停和飞小航线

如果在打IDEL1的情况下,电流是在17A以上,到30A之间

如果打IDEL2的情况下,电流最低点应该是在20A,以上到35A之间..

以上数据都是430L+40A好淫+315PRO浆.+9-9度PIT,机机重量780克的情况下测到的.

更暴力的锋值可以到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