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如何转弯?

楼主(2006-12-31):
印象中飞机转弯主要靠副翼和水平尾翼配合,垂直尾翼用得比较少,航模也是这样吗?另外,航模的遥控器副翼和水平尾翼不再一个手上控制会不会很别扭?油门要一直按着吗?是否一松手就会回到中间位置?

网友:
垂直尾翼用来侧飞跟修正方向吧,不别扭,油门杆可以固定的。

网友A:
答:有副翼的飞机在转弯时一般都用副翼与升降舵配合转弯,垂直尾翼多用于修正航线。
    习惯了就不别扭。
    油门摇杆不会自动复位(玩具型的开关遥控器当然例外咯)。

网友:
副翼让机翼倾斜从而升力也倾斜,有部分力成为向心力来让飞机转弯。总之一个物体要做圆运动就要向心力。这个立比较大机翼才能提供那么大的力 ,其他尾仪什么的都是让机机绕重心转的

网友:
有上反角的机型,也可通过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转弯,但掉高度比较厉害;零度上反角的机型,理论上,单靠方向舵无法完成转弯。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搞了一架飞龙-300的小飞机,油门和垂直尾翼控制(两通)这么也飞不起来,在儿子面前真是特没面子。

网友:
油门开最大用力掷出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飞机转弯主要靠副翼和水平尾翼配合,垂直尾翼用得比较少,航模也是这样吗?另外,航模的遥控器副翼和水平尾翼不再一个手上控制会不会很别扭?油门要一直按着吗?是否一松手就会回到中间位置?

副翼和升降舵不在一个手上控制?

我是在最近才听说有什么“日本手”一说的。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所谓的“美国手”和“日本手”。
美国手:
右手--升降舵和副翼
左手--油门和方向舵

日本手:
右手--油门和副翼
左手--升降舵和方向舵

当然,萝卜白菜,各有一爱。就功能来讲也许是各有优缺点。但是我一直很看中一点:就是航模飞机,是飞机的模型。那么真飞机是什么样呢?我们总能从各种渠道看到,听到飞行员的故事。推杆,拉杆,左压杆,右压杆,等等。就是手里的那一个操纵杆!
这就是遥控器上的那个右手杆。如果把它分开到左右两只手上,至少对我而言,失去了很多“开”飞机的乐趣。

我接触过很多美国的航模爱好者,也接触过一些(不是很多)的日本航模爱好者。我觉得美国的航模爱好者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这一点在日本人中至少是不突出的。那就是他们和航空的联系非常紧密。相当一部分人有飞机驾照。对飞机有着极大的热忱。很多航空工业上的工艺和材料被用到航模上。就连航模杂志上关于舵机上的舵机臂的广告也要说是“飞机制造专用铝合金制成”。大部分航模专用名词,都没有另搞一套,而是紧密地和航空联在了一起。操纵者称为“飞行员”(pilot),飞行场地称为“机场”(airport),着陆进近过程(final approach)是绝大部分航模爱好者在日常挂在嘴边的词。我在日前翻译几本关于航模的书时,有意识地想尽量纠正一些我们中文中所谓的“航模专用词汇”,而尽量采用航空和普通工业词汇。

当然,美国的航模爱好者中的优点,有一些我们可能限于条件,暂时做不到,比如飞机驾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一些可供提高的空间的。日本手大概(至少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和航空(不必要地)脱离后,把模型飞机当做一种“高级玩具”的做法。其责任不在我们大陆的航模爱好者,而是反应了日本航空业不普及的现实。当然,这么说也许有点过分。

表白一下自己,这些话不是针对使用日本手的模友。但我确实希望见到大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用所谓的“美国手”。或者说,改用接近操纵飞机的方式。

也许话太多了。

新年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有副翼的飞机在转弯时一般都用副翼与升降舵配合转弯,垂直尾翼多用于修正航线。
    习惯了就不别扭。
    油门摇杆不会自动复位(玩具型的开关遥控器当然例外咯)。

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搞了一架飞龙-300的小飞机,油门和垂直尾翼控制(两通)这么也飞不起来,在儿子面前真是特没面子。

那个飞龙300超级难飞实在不适合新手,飞不起来是正常的。

网友:
明白了很多,谢谢!

网友:
管它美国手还是日本手~~能享受飞行的乐趣就是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