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炸机后请教,怎样处理啊!(问题解决呢)

楼主(2006-12-31):
今天下午,4#机
飞着的时候,油门打到最大,打在铁门上,主桨断了,机脚架也烂掉了.(应该立既关了油门,),跌在地下,
跑过去,主桨不转了,尾桨全速转动,关掉遥控器尾桨也停不了,
将机机的电源直接断掉,
之后
再接上直机的电源,两个舵机都会动(一接电源就动一下,),
跟着用遥控器遥控,什么反应都没有.舵机,主电机,尾电机,全部都没有反应.只有接收机的红灯还在闪烁
请问接收机有没有人修理的?(修的多少钱啊)
还是买一个新的啊?多少钱啊?

网友:
先把接收机晶体拔出来再装回去看看,也许只是晶体震松了。

网友:
接收机烧了吧

楼主:
拨下晶体再插上都不行啊!
会不会是晶体坏了?
拆开接收机没有烧焦的现象!
如果接收机烧了找人修还是再买一个啊?大概多少钱啊?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烧的啊?我是个新手!
有没有4#机兼容的接收机?

网友:
应该没这么容易烧接机的,我也是黄埔的,你什么时候有空拿JJ过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我好懒的!
我见网上别人说这个接收机好容易烧的,
不过都是烧4410,但别人用遥控器械的的时候舵机还是会动的!,所以别人的接收机还可以接收.
但我的什么都不动,用遥控器的时候,我怀疑的接收机接收无线电的那部分坏了!

网友:
谁说容易烧的,起码我的都玩了这么久,最惨一次从十几米高垂直撞地,都没坏过接收机

楼主:
你的机子可以有好啊!我的好便宜,
你的是什么JJ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可以有好啊!我的好便宜,
你的是什么JJ啊?

一样的,也是4号,不过现在飞得少了,我是用它入门的,所以也是摔过无数次了。

楼主:
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因为我现在飞得好艰难!
那些平行杆,机脚架的全给我换了单车轮的那丝钢丝

楼主:
今天经模友lee-king帮助,问题解决,
接收机的晶体有问题,给我换上一另个新的!
机机又可以飞了
特此谢谢lee-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