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雷鸟的模拟器输出接口中四根线分别是什么线?

楼主(2006-12-31):
分别有红,黑,白,蓝四根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哪根是PPM的信号线?哪根是地线?
本人想用雷鸟的控玩飞鹰
模拟器
可不知如何接?
也不知是不是雷鸟的控
输出的本来就不是PPM的信号?
真的不太清楚
垦请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雷鸟控带的模拟接口没接PPM信号,本身带的串口线只能玩FMS,一端是PS/2插头,一端是DB9串口,四根线分别接串口的2脚RXD,4脚DTR,5脚GND,7脚RTS;雷鸟控的电路板上预留了一个PPM输出但是没接,需要自己改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