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原创) 1/35的虎王改装 图多小心

楼主(2006-12-31):
看到这么多朋友如此热爱履带式车辆,水平如此高超,令我瞠目。
发个我自己的作品,希望和大家交流。
可能有些人在别的论坛看到过这个作品,我就是那里的fool-bear .
1 扭杆和路轮
扭杆的原理和真家伙基本一致
扭杆材料是牙科不锈钢钢丝,医疗器械公司买的(杭州),5元左右
粗细在0.5的最好 试过0.6和0.4的都不满足要求
东西不错,永不生锈,弹性十足,哈哈
先把地盘上的牛杆槽打通,打通了好走钢丝
摆臂上打两个洞,打通
剪一段钢丝,7、8厘米左右完成图上的形状,插到摆臂上
插进车子地盘,注意摆臂的倾斜角度,一般20-30度差不多,所有的摆臂都一个角度,角度大小以实践为准
钢丝另外一头水平方向弯曲(图中红线),注意与前一步所说的摆臂角度相协调
龙的虎王的路轮改造比较容易,不过为了转动顺畅还是磨薄一下更好先把摆臂的直径略微磨小些,这样轮子转动才能够欢畅如下图所示,外侧的轮子的轮盖最好也削薄一下外径
细心搞定,就会出成果

楼主:
2 主动轮
需要材料1:轴承,带轴的
需要材料2:电子市场搞来的欧式电线座,2mm的3mm的都弄一些做主动轮需要的是2mm的,绿色那种,取出电线座的金属芯
开工,先在轮座里加颗轴承
把主动轮掏空,注意为了配合电线座对角线挖了槽(图中黄颜色记号)
这几张图是主动轮的制作过程,注意体会:
主动轮制作1 原来的螺丝太短,换长的
主动轮制作2 螺丝不要拧死,方便调节
主动轮制作3 黏合,里面灌满胶水,防止金属块移动,但是要保证螺丝和长轴能够装卸自如
轮轴的另一侧(内侧)安装
不黏胶水,插入轴承座,定位一下
上齿轮,固定轴承
安装完毕后,主动轮的装卸可以靠这一颗螺丝搞定,还方便轴承加油

楼主:
3 脱带轮
用了两个打火机的机芯,需要那两个铜棒;当然,假如你有3mm直径的金属棒子也可以
掏空加轴承,注意红色箭头处是侧壁上的开孔,方便给轴承加油
在摆臂钻两个洞,钻通(红色箭头)
用m3的长螺丝把轮子拧到摆臂上
盖上外盖,摆臂另一头插黄灿灿的铜棒
车体内侧黏一个3mm内径的电线座,把脱带轮插入
这样,就能用一把螺丝刀来装卸脱带轮,或者调节履带松紧

楼主:
4 车体以及履带
履带,我看好mk
理由 1 棕色的,转动磨损掉漆后,棕色基本是泥土颜色,不显眼
2 塑料的,对于电动坦克,金属履带太中了,影响转动
塑料的下垂感其实也很不错的
3 精密度比较好
4 侧面已经有履带鞘的洞了,方便钻铜,穿入铜丝
不过俺是穷人,就用原装的魔术履带吧,只是注意要打魔接合面使得履带转动顺畅
车体上下两半采用扣合,螺丝固定的方式
车体前部,卡笋
后部,螺丝,注意螺丝垫座和底座的相对位置要配合紧密
这样,一颗螺丝就能使上下车体固定好

楼主:
5 炮塔
掏空磨薄炮盾和炮尾,这样大炮才有空间抽动
这是炮尾的抽动马达,没有太多照片,大家凑活看吧
座圈上刻出齿轮,很累的,而且和老鼠啃的一样
不过现在我又有新方法了,就是用打印机传动链条
炮塔的上部和底座的固定方法和车体一样,一颗螺丝搞定
有一个损坏的航模舵机,正好用来驱动炮塔

楼主:
6 车灯和火炮火焰
车灯
贴片发光二极管,红白蓝黄绿都有,实验室里拿的不清楚多少钱,一般一个小于2角
掏空灯座和灯罩,灯座钻两个孔,方便穿过导线
红色和黄色是两条电线的走线
黄线直接穿过车体入内部
车灯效果,注意喷漆时候的透光问题
炮管
没啥好说的,看图便知

楼主:
7 整体
遥控器缓慢制作中,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
上防磁,505营式样

网友A:
中国人造的坦克,怎么用的零件大都是破洞烂铁似的

网友B:
我们还很穷嘛,要省吃减用地革命哦
支持,手工,

网友C:
已经很不错了,做得再整齐点就更好看
不过有个疑问,这么做牢不牢固呢?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1/35虎I刚拿到,正琢磨怎么改成动的呢,这下好了,有现成的参考了

网友E:
很不错! 说人不好的 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亮亮先

网友F:
相当的好啊。我一直看台湾的一个做动态坦克的论坛,好久了,我觉得LZ的某些设计比他们的要进步些。比如主动轮的调整,非常好。

网友G:
不错哦
外观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D:
摆臂上穿钢丝的那两个洞你是用电钻头钻的还是用火烧钢丝烫出来的?

网友H:
值得学习,很多零件是直接用废料切出,太牛了。不过还是很担心粘接强度

网友I:
顶 ,问下这个模型什么牌子的?几米?偶也想购一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顶 ,问下这个模型什么牌子的?几米?偶也想购一套

威龙的1/35虎王,100多点。

网友(2007-02-12):
LZ粉强悍的索。。。。这样的小零件都能从日常生活用品中获得。。强。。。就是担心那些废料粘合部分的强度。。。

网友:
刚买了个田宫的豹2A6,想动手改了

网友:
强啊!
强烈支持!
顶!顶!顶!

能用普通材料搞得那么好!超强人。

网友:
我的虎I改了悬挂,但轮负重轮直径大了点,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

网友:
太棒了
手头有1/35的99 正不知如何改那

网友:
搂主的齿轮箱能不能让看看

楼主:
齿轮箱是n年前日本ARII的模型上的,很老
其实小号手的中国99式有一摸一样的齿轮箱
也可以用四驱车齿轮做啊

网友(2007-03-25):
引用 网友J:

威龙的1/35虎王,100多点。

虎王这款是威龙好些还是田宫的好一些??价格是否也差不多??

网友:
顶,很有方法,以下有个小日本的改装方式。有空可以看看。
http://web1.incl.ne.jp/hinoki/mm261a.htm

网友(2008-01-04):
LZ还继续跟新么~

网友:
LZ很细心嘛
很多细节都注意到

网友(2008-02-13):
不错不错,废物利用造真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