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1BC上的Peak Sensitivity到底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6-12-31):
请教601BC上的Peak Sensitivity到底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设置?

网友:
高峰敏感性

网友A:
设得低充电时会早点自停,设得低会晚点停。
我一般先设成最低的,然后根据电池充满时的温度慢慢调高。

网友(2007-04-18):
引用 网友A:
设得低充电时会早点自停,设得低会晚点停。
我一般先设成最低的,然后根据电池充满时的温度慢慢调高。

好象最底就是5MV/CELL啊!一般都是设置在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