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华的WK-1001控怎样,请各位哥哥给点意见

楼主(2007-01-01):
华的8通WK-1001控怎样,各方面表现是否稳定,因为米不足所以想换个华的WK-1001控,希望用过的或对它了解的哥哥给点意见,谢谢.
我现在飞的是36#,准备以后飞油机,这个控能行吗?

网友A:
建议:等米足了再买!以免造成更大浪费。6通的JR2610、SANWA的RD6000super差不了多少米。

网友B:
买个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B:
这控做工那是没话说,国产控里面最好的了!

网友C:
建议还是买WK-0703 得了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看看这里了

网友D:
建议买0703吧!操作简单,还变频的
飞直机反正是够用了,该有的功能都有

楼主:
哪有卖二手的WK-1001呢?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E:
兄弟,看多些有關华記的電子論壇吧!

网友F:
我的那个华科尔1001想出售 二手的 8成新
带原厂设备铝箱
有意请联系我
qq: 52489551
MSN:
fuchunyu1815@hotmail.com

网友G:
機機的命都有控啊

网友E:
华記電子

网友C:
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WK-0703 ???

网友:
东
你说WK-0703[800元]WK-1001多少钱,谢谢.

网友H:
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