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新形象涂装完成!(更新所有照片)

楼主(2007-01-01):
原装头罩虽然不错,但每次换电池时很麻烦,我又不习惯裸飞,于是找了一个以前炸机炸坏的头罩,用AB胶修补以后修剪喷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里面粘了一根魔术贴绑带用于辅助固定,如果单是靠两个点固定,高速时会翻开)

以前的造型

网友:
顶一个,楼主是用什么材料喷的漆啊

顶一个,楼主是用什么材料喷的漆啊,漂亮

网友:
还是以前的漂亮

楼主:
田宫模型喷漆,头罩是TS-47、玻纤桨是TS-14,最后都用TS-13上光。
不喜欢玻纤桨那个花里胡哨的烂银色,把它喷黑了。

那个黄色照片远远不如真实好看,是车模那种晶莹剔透的烤漆的感觉。

网友:
顶一下以前的那个头罩 那个好看多了

楼主:
原来的头罩是漂亮,问题是每次换电池拆装都比较麻烦,而且靠近大齿的地方经常给大齿打到,所以一直想搞个拆装方便而且同样另类风格的头罩。
当时也舍不得把好的头罩剪掉,所以拿了个以前炸坏的头罩来剪,打算不满意的话就扔掉,谁知搞好以后看过的人都说不错,就定了下来。
现在的头罩实物比照片漂亮,下次户外拿个单反照张好一点的照片。
用原来的头罩时,机子飞到空中后显得个子小,现在的头罩机子飞到空中时显得个子大。就比如sjm和亚托摆在一起时大小差不多,飞到空中后老是觉得亚托个子大,特别是飞行照片上感觉更明显。

楼主:
V2版飞行照片上显得个子更小,实际拿在手上一点也不小。

网友:
以前的很漂亮!

楼主:
为了更新照片,今天专门找了一个江边的大沙滩飞行拍照,不过江风太大,尽管沙滩一望无边,但飞起来没有想象中爽。
还有就是在沙滩上起飞,一启动机子,两个脚架就全埋到沙子里,起飞的过程就是从沙子里拔出来的过程,降落更要小心,要很轻的降落,稍重一点可能大齿都要埋沙子里了。

楼主:
飞了半天,回来时发现大桨的黑漆掉了几块,名不符实的田宫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用PS型号的漆,就不掉了,TS是静态模型用的。

楼主:
谢谢指教!
有没有办法把原来的漆搞掉重新喷呢?

网友:
沙漠飞行 很粗旷 很牛

网友:
换个颜色可能会更好~~~~

网友:
听说楼主的飞机诈了 不知道有没有重生?

楼主:
今晚重生,如果配件齐全的话(主要是手里没有新的3X6X2.5轴承,旧的看能不能用,舵机手里只有一个新的,其他配件都有)
如果电调坏了就只好等下星期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