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kt选的装备,搭配有问题吗?

楼主(2007-01-01):
天地飞套装6A
A2212 KVKV1400 +REPULSE-20A/P无刷动力套装
连杆快接头
专用舵角
舵机Y线
简易螺旋桨适配器
简易L联杆卡子
香蕉插
3mm碳纤杆
铝合金无刷马达座
GWS高效直驱桨5043
GWS1060桨
3E Model锂聚合物电池 1200mah11.1V10C

网友:
A2212 KVKV1400?
3s的电池最好用KV930的啊!

网友:
桨小了,电池大了,建议用1000MA7.4V15C

网友:
个人觉得电机KV1000以内,桨用1047或1147的,较合理

网友A:
LZ是要玩kt的3D还是练习机?
电机买的高不成低不就,
如果要玩3D,要买KV1000的,上大桨1060或者1047,如果飞练习机,用这个kv1400的还行,不过要用7寸左右的桨,GWS高效直驱桨5043   是能用在高kv的电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要玩kt的3D还是练习机?
电机买的高不成低不就,
如果要玩3D,要买KV1000的,上大桨1060或者1047,如果飞练习机,用这个kv1400的还行,不过要用7寸左右的桨,GWS高效直驱桨5043   是能用在高kv的电机上。

赞同,我就用11V+2212(1250KV)+GWS9050桨,很好飞,而且电机不是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