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玩小机机也要注意安全!!!!!血的教训!!!

楼主(2007-01-01):
今天玩LAMA 犯了个无数人犯过无数次的错误,先关了控,然后...电机全速转了一下,就一下,我左手小拇指...哇哈哈哈哈哈,还好没打到JJ!!!

网友:
真的是血的教训,今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A:
打到JJ就变成火腿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到JJ就变成火腿片了.........

接着打,打成火腿丁

网友:
说实话.,我的ROBINS(LAMA的兄弟)也是先关控,然后机机突然飞起来,反正不能先关控,

但是我的60#.先关控,.机机保持原状态,看来这点优点比ESKY的好哦,

虽然如此,本人不建议做这种试验,安全第一啊!!!!!!!!!!!!!!!!!!

网友:
雷鸟好像可以不分先后吧?我没试过哈,不敢。

网友:
经历过一次后就再也不犯这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打,打成火腿丁

谁叫我呢?谁叫我呢?

网友:
还是LAMA IV安全

你就是忘了把油门关到最小,,JJ通电后,也得把油门关到最小才能开始加油起飞,,,这个设计造福了好多象我这样键忘的菜鸟,经常都是忘了把油门推到最下面,,,,万一一接JJ的电,那就,,,,

网友:
严重的同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