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FT06-C与GY400陀螺仪

楼主(2007-01-01):
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Unlock以后拧左上角的电位器到指针指向左半边,再Lock住,
陀螺仪
应该工作在Norm模式,可是这么做以后陀螺仪还是工作在锁尾模式,哪位讲讲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不一定的,可能正好反了,你看看你认为的锁尾模式是否实际上是非锁尾?

楼主:
不是反的,现在什么都没调,飞起来机头会慢慢转,有可能我现在也没太搞清楚工作模式,所以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