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驴下载的XTR怎么永不了?

楼主(2007-01-01):
求助!从电驴下载的一个XTR,好像是免安装的版本700多兆大,但是怎么永不了?总是认不出控,我用的自制的USB线,还要别的驱动吗?

网友A:
xtr需要硬狗,除非你自制的模拟器有加密协议否则是用不了的

网友B:
XTR 是专用协议,一般的USB JOYSTICK 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