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KE25c电池

楼主(2007-01-02):
本人使用的一块AKE25c电池,有点鼓了,前天的一次高空航线中,刚飞不久,se突然失控摔了下来,损失惨重,不知是否电池问题?

网友A:
怎么个失控法?是电机突然不转吗?这样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都是电池不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失控法?是电机突然不转吗?这样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都是电池不行造成的

是无法控制,眼睁睁的看着机子猛烈下坠,可惜25c的AKE电池.

网友:
 机子猛烈下坠,

网友:
我的电池今天也在空中突然断电,好彩平安降落没有损失。检查发现电池不供电了,动一动T插又好了,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B:
哈哈。是电池放不出大电流,欠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电池放不出大电流,欠压保护了。

本人觉得电池保护程序毫无意义,机子贵还是电池贵,机子摔坏了,电池焉能独存?

网友:
这样情况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觉得电池保护程序毫无意义,机子贵还是电池贵,机子摔坏了,电池焉能独存?

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低保护,由于坏电池大电流放电后,即使放电时间不长,也由于压降过多,很快就低于保护电压,电调保护了。

楼主:
本人觉得还是低c数的电池好,寿命长,可靠性高,如本人一直主要用3e的10c电池,从未发生空中断电事故.

网友:
鼓了的电池,做好不要飞了。用作其它用途吧。

网友C:
电池不可能突然不供电的,即使电量不足也是缓降。
楼主的电调是否把保护设成了直接切断电源?飞直升机设为降低功率安全点,不会突然断电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可能突然不供电的,即使电量不足也是缓降。
楼主的电调是否把保护设成了直接切断电源?飞直升机设为降低功率安全点,不会突然断电掉下来

亚拓25a原装设置,在飞ake电池前刚飞了一块3e2200旧电池,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觉得还是低c数的电池好,寿命长,可靠性高,如本人一直主要用3e的10c电池,从未发生空中断电事故.

10C不适合玩3d,我因此摔过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