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陀螺仪经历危险

楼主(2007-01-02):
昨晚在客厅练JJ时,拿着雷鸟去另一个房间想调整一下陀螺仪,正在用小螺丝刀全神贯注调时,大桨突然失控转了一下,擦着眉毛过去了,当时吓傻了······  要是再低一点······

网友:
帶電調機, 我是一手抓住大槳的, 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在客厅练JJ时,拿着雷鸟去另一个房间想调整一下陀螺仪,正在用小螺丝刀全神贯注调时,大桨突然失控转了一下,擦着眉毛过去了,当时吓傻了······  要是再低一点······

一般无线电设备用金属工具碰触元器件时都会有感应电 容易造成信号干扰 修过收音机等电器的朋友都应该有经验 用金属改锥碰元件时 喇叭里会有电流声 专业电子人员在带电调试电感、电容、电位器时都是使用无感改锥 所以模友在调机时要格外注意安全

网友:
调的话肯定得断电的
这个地球上玩RC的人都知道

网友:
每次都關电源才調機,需然麻煩但安全啊!

网友:
陀螺仪調完一般都要從新上電才生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