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改变频器变速!

楼主(2007-01-02):
自从买回D210后没少为更换皮带变速之烦琐头疼过,自从上个月下定决心用变频器后就着手购置变频器和380V电机
变频器买的是南京地产的圣安1.5KW变频器,花了俺760.00;电机是从华飞厂买的750W三相异步电机(和D210配套的长轴头三相电机市面上找不到...),花了俺350.00;在改造变速的同时也把D210的后挡板也改造了一下,用1MM的不锈钢板把后挡板提升50CM,把后顶尖位置也加了测挡板!这样就基本能挡住飞屑!

1:测试变频器和电机!

楼主:
2:安装完毕后!

网友A:
真是烧钱呀!问一句!电机可以在多少频率范围内稳定工作。

网友:
楼主抓紧试两刀啊,看看功率大量多少、祝贺安装试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烧钱呀!问一句!电机可以在多少频率范围内稳定工作。

这个变频器的频率控制是0.5-400HZ,一般用没那么变态!一般也就是5-60HZ就足够了!在这个范围内应该是很稳定的!

楼主:
  • 原帖由 浩宇 于 2007-1-2 15:29 发表
    楼主抓紧试两刀啊,看看功率大量多少、祝贺安装试车成功。

    这个从华飞厂买回来的750W电机表面没有铭牌,估计功率不足750W!明显感觉力道不如原来的220V.750W电机!
  • 看来实际功率也就500W上下!

网友:
这个电机看起来还没有键盘宽,估计缺失功率不足,我的小铣床上的Y90S-6的电机,个头很大,很重

网友:
楼主你的变频器那买的啊? QQ30981599联系我好吗

网友:
发现我的D210的尾座跟楼主的不一样,不如楼主的精致,尾座上没有华飞的商标!

网友:
变频范围主要是看电机

因为普通电机在偏离50HZ频率时都可能非正常发热.所以要注意电机的温度.我一般使用在20-60HZ

楼主:
NND!仔细研究了一下变频器说明书,发现转矩补偿功能没开!
重新设置了一下转矩补偿系数,立马感觉力道大了许多...

网友B:
用起来如何,低俗扭力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起来如何,低俗扭力大吗?

没设置转矩补偿前在低速时用手用劲能搬停卡盘,设置好后搬不动咯...

网友:
我是外行,顶一下!

网友C:
用变频器 非的用三相电机吗  我着三相电不方便接   我是海安车床  也想该变频器的  商家说220两相电压也可以呀   好象还说必须多大的电机 配多大的变频器     有谁精通这方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 非的用三相电机吗  我着三相电不方便接   我是海安车床  也想该变频器的  商家说220两相电压也可以呀   好象还说必须多大的电机 配多大的变频器     有谁精通这方面  请赐教

是买单相的变频器,输入是220V电源,输出是380V电源!所以要用380V电机!比如1KW的电机就要配1KW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大了可以向下兼容,小与电机功率则不行!

网友:
我的早换了,用的台达的750W变频器,原来用自己找的电机,安装孔对不上,就上两颗螺丝凑合。后来也是从化肥买了电机,750W的220V和380V两用的,使用感觉不错的。

网友D:
偶认为急停开关还是要的 找个地方装上去 安全生产 操作也方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认为急停开关还是要的 找个地方装上去 安全生产 操作也方便 :)

华飞D210的卡盘罩轴底下就有一个急停开关,掀起卡盘罩就断电!可以接在变频器输入220V电路上!

网友(2007-05-14):
请问380v电机是否改成了三角接法?

网友:
电机够小的啊

楼主:
现在用西门子750W变频器,把运行电流加了1/2,电机转矩更大鸟...

网友:
有米烧就是不一样!

网友:
皮带和齿轮变速在低速下能提供更

用变频器变了速,转速是低了。但是没有皮带和齿轮变速的力大好啊。皮带和齿轮变速在低速下能提供更 大的力矩啊。

网友E:
直接买210V也没你改出来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210V也没你改出来贵呀

买那个直流电机调速的就没了动手的乐趣咯!
另:用变频器调速低速时力矩更大!因为电机的运行电流设置成了比不用变频器时大了一半!

网友:
电机怎么换,能讲讲吗

网友:
明白了,是用原厂的电机,单配变频器

楼主:
也可以买不是原厂配套的电机!

网友:
感觉不错,改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单相的变频器,输入是220V电源,输出是380V电源!所以要用380V电机!比如1KW的电机就要配1KW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大了可以向下兼容,小与电机功率则不行!

输出220V三相,将380V的Y接法改为220V的三角接法,即200V三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用变频器调速低速时力矩更大!因为电机的运行电流设置成了比不用变频器时大了一半!

有广告用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