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BC 初步印象与疑惑

楼主(2007-01-02):
实在耐不住诱惑,入手一台601BC。

1,这说明书上的温度检测口在哪里有?。。。

2,打开内部,散热器根本就是虚设,没有和发热元件相连的,没有什么散热作用。

3,散热风扇的噪音,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要自己更换。

4,偶然一次3S平衡充,竟然显示4.41\4.42\4.41V,大惊。。。。估计是测量部分不准。

网友:
可能是楼主运气不好

网友:
1. bc 貌似没有温控,又有一说是usb的....

2. 结构是不砸滴

3. 带的风扇确实垃圾的说

4. 没用过 不好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耐不住诱惑,入手一台601BC。

1,这说明书上的温度检测口在哪里有?。。。

2,打开内部,散热器根本就是虚设,没有和发热元件相连的,没有什么散热作用。

3,散热风扇的噪音,实在不是一般人可 ...

1 只有601AD有外接温度测温头 601BC没有
2 发热元件是和机壳底板用硅脂连接的 而底板和散热器是一块整板 所以实际上连接了整块机壳(除面板)作散热用 怎么能说没有散热作用呢 再加上散热风扇 平常用1C充11.1V2200MA锂电 外壳根本感觉不到热
3 关于风扇噪音 最新版已经改进 增加了温控元件 随电流调节风扇转速 所以噪音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了
4 单节电压显示问题属于软件的一个小BUG 实测均低于4.19V  请以整组电压显示值为准
这款601BC如果你用过了 就会知道功能有多么强大 锂聚、锂离子、镍氢、镍镉、铅酸电瓶通吃 而且可以检测电池容量 通过充电过程中实时的电压电流变化显示 你才会发现它内置的充电检测程序是多么复杂 相对于它目前的价格 你再看看国外同类产品 它是十分超值的

网友:
601BC我用了快2个月了.感觉良好.6EXP的也换了里电,连家里电苍蝇拍也是换里电.全靠601维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只有601AD有外接温度测温头 601BC没有
2 发热元件是和机壳底板用硅脂连接的 而底板和散热器是一块整板 所以实际上连接了整块机壳(除面板)作散热用 怎么能说没有散热作用呢 再加上散热风扇 平常用1C充1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懒人  回复 从来不打字

网友:
想买个全能充电器,原来决定买这款的,但看了不少贴后就犹豫了,现在还没决定,正是太郁闷了!!!

网友:
我想问问  冲理电 放充电压多少为准啊  防止过放 过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