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哪位大哥教一教火狐100全套怎么配?

楼主(2007-01-02):
新手!哪位大哥教一教火狐100全套怎么配?

网友A:
很容易。空机 。原配电机 7。4v800电池可以飞12分多钟 10a无刷电调。 3。7克舵机4个。 陀螺0704a或者240 接收找10克以下的都可以 西安孵化的就不错。电池7。4v800的全部重量在190克左右。
需要火狐100可以找我。 淘宝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