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讲讲,关于盘齿铣刀的模数

楼主(2007-01-02):
不同模数盘铣刀最直观的,是那点不同。
一个模数值的盘铣刀,还分1-8号。1-8#刀的直观区别是。

网友:
最直观的是盘铣刀上的数字标记不一样,可以一眼就可精确分别开来
不同模数的铣刀如相差较多,区别就像饼干与大火烧。若相差不多,就要有些眼力才能区分出来了。
模数相同,号数不同的区别在刀刃轮廓形线区别,就像相同身高的MM,一个腰粗点,一个苗条些。

楼主:
模数相同,号数不同的区别在刀刃轮廓形线区别,就像相同身高的MM,一个腰粗点,一个苗条些。
那就是齿底宽度相同,齿顶宽度不同,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数相同,号数不同的区别在刀刃轮廓形线区别,就像相同身高的MM,一个腰粗点,一个苗条些。
那就是齿底宽度相同,齿顶宽度不同,对吗

对个头a 。我说的是腰的肥瘦不同,你说的是脑袋。
一般齿轮的齿形是渐开线的。齿数越少,齿腰越凸;齿数越多,齿形越直。当齿数无数多时(相当于齿轮直径无数大),齿轮的局部就成了齿条,其齿形就完全象梯形那样是直的了。

网友:
LAOPAOL说的很清楚了 ,补充下图使楼主更直观的理解:

楼主:
 看了图,就很清楚了,

比如一大100齿一小20齿减速齿,用不同齿形,齿接触效果如何?

呵呵,不懂的人问题就多。

网友:
回6#,按照提问理解:如果选用8号刀铣20齿的齿轮,齿形会很单薄,噪音大而且小齿强度低,齿接触是非常糟糕滴。但用展成加工出合格的齿轮大小轮配合不存在上述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图,就很清楚了,

比如一大100齿一小20齿减速齿,用不同齿形,齿接触效果如何?

呵呵,不懂的人问题就多。

模数相同的大小齿轮,齿形肯定不一样,齿轮与齿条的啮合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但并不是说非要齿形一样才能有良好啮合,齿间接触是一条线,而不是面。大小齿轮啮合在实际应用中几乎占绝大多数,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可不可以拿个样品齿轮去买齿轮铣刀,如果能完全吻合的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可不可以拿个样品齿轮去买齿轮铣刀,如果能完全吻合的就可以呢?

不用,还是带着参数去买方便、准确。去之前对齿轮测量计算一下,普通齿轮搞清模数、齿数即可。

楼主:
学到不少,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