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

楼主(2007-01-02):
在每个节日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拿着充气棒玩,形状各式各异,有动物形状的,有鎯头形状的。我看了一下,还比较结实,如果再用气枪把气压打足些,就应该不至于变形了,如果把这种气袋的形状做成固定翼的形状多好,摔机下来也不至于成一堆渣渣撒。大家觉得可行不?

网友A:
如何保证精确的翼型是个问题,刚性与重量也是个矛盾体。

楼主:
充气娃娃都能保证形状呀

网友B:
好象有人这么做过了,是做了个可以载人的你去载人那翻翻帖子可能能找到

网友C:
充氢气,还能减轻重量,问题是电机一热,塑料一化,比传统结构摔得还惨.加强之后极易漏气
还有,模具的成本很高,单件制做不划算,大量生产还可以.
但是,刚度 强度够吗?最要命的是 舵机需位大呀!
劝楼主放弃,除非是飞艇还可以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D:
就是,做飞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