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改善操纵精度,摇杆打滑要及时更换

楼主(2007-01-02):
一直以来我就注意到,飞450每次倒飞翻回来的时候,方向都是打歪的,就像醉酒一样难看,。于是这几天升级了se的全套尾变距组

静态悬停飞是锁定的更狠了,可是上天一翻到那个位置,还是老毛病。难道一定要败台整机se才能爽?

但是正面翻过去的动作确没问题。很利索稳健啊

今天又苦练了半天模拟器,静心琢磨,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因为要翻回去的时候一般都是钩拇指头(我的拇指不够长,推没问题,钩回来的时候总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应该按照美国手的2个指捏着好点

吧。。)而模拟器练的太多了,油门杆头都被拇指磨滑了,所以后面的一段行程,因为滑动严重。副翼动作就变形,要稳定机子尾巴要大幅度的

修正 。--原来翻回去尾巴恍动的这个现象,根本就是和尾变距的零件部分无关的:loveliness:

OK,这下原因找到就好办了 ,很久以前我为3810买的升级摇杆头 还有一颗没来得及用呢。

翻箱倒柜的找到这个东西,果然在9XII也是适用的,而且长度比原来的好像短一点点,刚好合适我的指头活动

装了上去,哈哈!没错,比原装的要短一点合手啊。这下不管怎么翻的多狠,多高。尾巴都是笔直的。动作没有变形的啦

网友:
用三角锉刀搞两下就OK啦,没有必要升级吧,不过这样好看了不少哦.

网友: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手不干净”

网友A:
"铁棒"摸成绣花针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棒"摸成绣花针了吧

楼上的,头像好个     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头像好个     性。

这头像在QQ表情里放了很久了,但放到论坛做头像,嗨,还没这"勇气"哈

网友:
我也怀疑翻的时候有时候不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尤其是连续多次翻的时候就更明显了,手法还得好好练练,老是悬停看不出来,一做3D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
今天去实战,3D了8组电池
爽啊。。动作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信心大增了
完美的一天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发现了,原来翻的时候老是歪,以为飞机的问题,后来发现是自己的操作手法有问题,要翻的时候保证不干涉到尾舵和副翼要练很久呢。
另外,后来也发现把摇杆尽量缩短,比较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头像在QQ表情里放了很久了,但放到论坛做头像,嗨,还没这"勇气"哈

网友:
好大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