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降低了!

楼主(2007-01-02):
我的手里有两块
电池
,牌子就不说了,一块玩了65次了,最高只能充到4.15伏啦,另外一块电池,玩了35次,只能充到4.17伏,我用的是DN2
充电器
,上述电池在没有拔下来是测到电压是4.19伏(这是我自己设制的,为了避免过充)。
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电池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可充容量在减小?

网友A:
是随着天气温度的降低而降低的吧! 没必要那么的精确

网友B:
好象 不是 电池的原因吧
大概是充电器的热稳定性 不好了
如果是电池的容量降低 那是会在使用的时候电压下降的快些 而不会是充电的时候电压上不去的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充电器的原因

网友D:
你把充电器的截至电压调低了,可以保证电池每次都不会过充,但也同时保证了电池每次都不能充饱,自然每次使用时电池都没达到最大容量。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电池的可使用容量也将越来越小……(通常用上50个循环后,容量大约为原来的60%左右,因电池质量而异)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E:
ele客服讲g2是不能把电池冲到4.20v的,我的20个循环的老b电池,只能冲到4.18v

楼主:
现在问题是,充电器负载电压是4.19伏,充完后只能达到4.15伏,和4.17伏,应该是电池的原因。估计最大的原因是电池的容量越来越小。只要能小心用到每块电池150次,我就知足啦。

网友F:
我小心使用 用了100多次了 现在还是不错的容量 估计是全新的80%
非常知足

网友G:
DN 标称充电电压是4.20V,有0.01或0.02的误差也是正常的.不过DN是可以自己调整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