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大鸟问题!!!!

楼主(2007-01-03):
我的三叶25级A
发动机
换过缸套和活塞!!副油针外面的固定螺丝断过(用AB胶粘住了很牢固)但启动时一拿掉点火器就熄火!要到高速才不熄火!火头无积碳!!问下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机器看来摔过多次了,根据现象,要徘除曲轴是否完好?轴承是否好的,如都确定无问题,那就是富油的愿因,把主油针开得小一点。先启动,着车后不要拿掉电火器,先调小主油针调到转速最高在退回一点再拿掉点火器!!!

楼主:
谢谢!我的轴承换过进口的!不知道是否坏了!

网友B:
调节一下低速油针,若不能解决,建议清洗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