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能上天的作到最小的油固大概多大

楼主(2007-01-03):
我新手,想做架6级的(1CC)象真机,木制,尽量小,不止到这种比例的,有没有可行性,老师门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有0.16cc的
见过用Cox Tee-Dee .010发动机的“飓风”1/32自由飞模型的照片,翼展38cm(15")。
还有一款1/16 Spitfire MKV"喷火"图纸(两张),可用橡筋动力或.02(0.32cc)发动机作自由飞、用.049(0.8cc)作线操纵或RC。翼展71cm,长59.7cm,空机约120g。图比较大,没扫描,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楼主:
如果WXYYZ哥能送我RC的图纸,小弟感激不尽,给您添麻烦了
邮箱:mubao888@yahoo.com.cn

网友A:
都是同一张图。没有扫描仪,图又大,用数码相机拍了要慢慢拼,得等些天。
如果是新手可能有难度,因为机头整流罩前半是吸塑件,不好自己弄,结构上要作适当改动。

网友B:
那么小?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有什么想法?不妨说来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主要原因,我们这飞室内的痞子清一色电的,牛比的很,很了不起的面孔,尾巴翘的258M上去了,{冬天,外面-18C呀,我一个傻飞,我又不喝甲醇,}老子偏要要搞个油的撞烂KT板子,

网友C:
那飞电直啊,直升机的桨盘面积又大,威力又强。即使打不烂,扇起的气流也能把KT吹得飞不起来。

网友D:
油的这么小未必有加强过的KT结实吧。。。。

网友E:
既然飞油的 那就大点 更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