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磨刀技能

楼主(2007-01-03):
那位老大有关于磨刀知识的请教教,不然我那小床真的要还给废品站了。谢谢

网友:
呵呵,男子汉求人岂用跪 利用本站左上角“搜索”功能打入“车刀”二个字,有很多这方面的描述的,多磨练几次就毕业了,祝磨练成功!

网友:
 “跪”求---语气太低了吧? 有损大国民形象哦!自己搜啊,搜得方法很多,站内站外你要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虽然不会磨刀,但是我觉得磨刀纯粹是技术活,考长时间的积累经验,就算你找到了文字上的方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是要师傅手把手交你。我觉得最简单的是买现成的车刀,如果是钻头就买一个专用的磨刀机。

网友:
尊重版主的意见,男儿不要动则就“跪求”,磨刀不是什么大事,只要你用心去作就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1、先搞清你要磨什么刀(主偏角45度、60度、75度、90度)或者挑扣、切断..

2、干粗活还是细活(决定前、后角、刃偏角的角度)

3、根据定好刀具角度制作模板(有条件用铁板、铜板,没有条件用纸板)

4、准备好砂轮、水—开磨,边磨边用模板把握角度,一般先磨副后再磨主后面,再磨前面,最后磨刀尖圆弧...

网友:
书店买本车工的书,都有磨刀的相关内容。

网友:
1.准备足够的时间。
2.准备足够的砂轮。
3.准备足够的电力。
4.准备足够的刀胚。
5.准备足够的护膝。

网友:
“跪求”这些词只不过是网上流行的一些话来的,大家不必这么认真,还有更离谱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