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深圳华强北买的华科尔的那种模拟器100多块的,好不好用?和g2,g3比呢

楼主(2007-01-03):
另外请前辈给个方案
60#的控怎么玩g3?

网友A:
华科尔的模拟器?估计是华科尔做的FMS模拟器吧,那个你自己用音频线也可以做。
FMS效果肯定没有realflight G2,G3好。建议你在5imx 商城买,品质有保证。USB接口的即插即用。
就是这个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myKeyword=%C4%A3%C4%E2%C6%F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模拟器?估计是华科尔做的FMS模拟器吧,那个你自己用音频线也可以做。
FMS效果肯定没有realflight G2,G3好。建议你在5imx 商城买,品质有保证。USB接口的即插即用。
就是这个

http://www.5imx.co ...

谢谢指导啊!!东西买回来了,软件也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啊??在帮帮忙啊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模拟器?估计是华科尔做的FMS模拟器吧,那个你自己用音频线也可以做。
FMS效果肯定没有realflight G2,G3好。建议你在5imx 商城买,品质有保证。USB接口的即插即用。
就是这个

http://www.5imx.co ...

我买了啊 但还是不行,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我的控(60#) pcm的玩不了?+

网友(2007-02-25):
60号的应该能玩啊,我一个朋友的就是60号。
1:阅读说明书,把遥控器开到ppm 模式,(或者叫 normal 模式,或者叫FM 模式)
有配华科尔的转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