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床转速问题

楼主(2007-01-04):
我的小床大约是1500转,车钻工件时不是刀烧就是钻头烧,不知是不是转速太高了,请问下你们一般是用多少转的

网友:
输液是解决发烧的最佳选择!

网友:
工件太硬了吧,就像我一起钻不锈钢一样,钻头要么断要么就烧坏。
降低转速再加冷却液。

楼主:
不会是像大金牙那样给它打点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冷却液

网友A:
使用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