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雷鸟的无刷改装

楼主(2007-01-04):
在网上看到了一套无刷套件挺便宜有点动心了。电机是 kv1450的外转子电调20a。这个好像是固定翼用的,如果配11.1v电池和大点t数的齿轮用在雷鸟上怎么样?高手给参考一下

网友A:
本来不想说的。看到很多悟到新手的帖子。完全不负责任

如果说这种小固定螺距的4通电直要升级改装的就是尾巴。根本不是主电机。主电机改无刷可以说只有百害

1   飞行时间是不是延长我不敢说。我飞esky的004号机。我用7。4v800的lama电池可以飞15分钟

2  不要说转速高了就抗风 。转速高了是增加了稳定性。但关键的还是看自身的技术。  就算转速在高。也只能说是相对稳定点点。我自己飞的体验是转速高了还不好控制。还受限制。转速高在家里飞很容易坏浆。坏轴。转速高在家里飞打到东西基本报销。   如果尾电机没换无刷。那尾炭刷电机的使用寿命就成倍的减少。为什么。电压升高转速增加。摩擦也增加。除非用7。4v的理电。当然如果用7。4v的理电飞无刷。还用原来的浆。那相当的不爽。为什么。转速没起来。如果换pe浆和木浆。那7。4v的理电根本飞不起来。或者说飞起来就是1口气。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

建议。如果要改无刷。先改尾无刷。这种小电直坏的就是尾电机。  或者就用7。4v的理电飞。这样转速不高。飞行时间长。在家里飞行没什么危险。就算打到东西。也不容易坏东西。我和朋友的esky004号。用9月份飞到现在 就是原配电池和7。4v电池在飞。其它都没改。还没换过电机。 几乎是明天飞个一两趟。   在就是要改就改双无刷。高个2030的无刷电机就30-40元。在到山鹰去搞的尾巴山用的小无刷。或者找个120级的小无刷。电调吗。不用凤凰那么好的。辉胜的18a就可以搞2个。只不过这样改需要发射机好。  所以我的建议 不改。这种小电直就7。4v800的理电。一次飞个15分钟够了。也不伤电机。 提高电压是有刷电机的致命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想说的。看到很多悟到新手的帖子。完全不负责任

如果说这种小固定螺距的4通电直要升级改装的就是尾巴。根本不是主电机。主电机改无刷可以说只有百害

1   飞行时间是不是延长我不敢说。我 ...

哈哈,板胡说的就是我啦,,,谁说有刷的寿命短,我的从9月份到现在了,不晓得搞了多长时间了,,什么东西都没坏过,另外,7.4V锂电和9.6V氢电我都用,六组氢电和一组锂电,,,,几乎每天搞,尾电机到现在还好好的....

楼主:
谢谢胡哥
再请教如果只改尾无刷呢,要不要换控?改的方法是不是和改主电机一样?
我开始的想法是换无刷后用280电机当尾电机。尾电机在尾管靠机身处横向固定,用皮带驱动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胡哥
再请教如果只改尾无刷呢,要不要换控?改的方法是不是和改主电机一样?
我开始的想法是换无刷后用280电机当尾电机。尾电机在尾管靠机身处横向固定,用皮带驱动尾桨

兄弟我的建议是练习就用原配的尾电机。等原配的尾电机报销了。在相办法找便宜的esky的原配尾电机。或者5元一个的也可以。只要不用9。6v以上的电池飞都不费电机的。等技术好了。在来改无刷。改主电机无刷不用换控。如果换尾无刷。需要6通带上下跟轴功能的控。

楼主:
正是尾电机废了没法飞才想着折腾的,想一劳永逸

网友B:
板胡兄:你的7。4v800的lama电池飞004,可以飞15分钟?怎么我的只能飞半分钟?要用11.1V 1200mah的才能飞21分钟?你是指连续飞吗?还是004有几个版本?我的才刚买了1个多月?

lvzhong:不要小看有刷电机,它的调速性能比无刷好,你可以自己换碳刷,也很耐用,模型要不断维护才有意思的嘛,象保养真飞机一样,要是它永远不坏,不用保养,那多没意思,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胡兄:你的7。4v800的lama电池飞004,可以飞15分钟?怎么我的只能飞半分钟?要用11.1V 1200mah的才能飞21分钟?你是指连续飞吗?还是004有几个版本?我的才刚买了1个多月?

lvzhong:不要小看有刷电机,它 ...

我的esky的004是上次从北京搞回来的2台。1台朋友拿去了。留下来的一台自己在玩。 飞004我用的3块7。4v800的电池。一块是lama原配的。2块是我自己配的。3块的重量都差不多42-44克             原配esky004 不换任何东西。3块电池都可以飞差不多15分钟。我是在凉台和家里悬停。我用7。4v唯一的感觉就是柔。用原配的8。4v的镍氢可以飞10来分钟。没有7。4v的那种柔。esky004的原配电池淘宝上有。20多一块。大家可以去找找。

如果说7。4v飞不起来。原因有3 。 1 双浆。2 飞机上附加什么其它的东西没有。如训练架  3 这个是我无意发现的。就是大浆表面光滑不光滑(飞机回来后我看到黑色的大浆不爽 就用砂纸把浆一沙(原来雷鸟的原配浆好像叫什么钢铁大浆) 喷了黄色漆。邪门。7。4v飞 飞机只能刚刚离地。怎么也飞不起来。换上原来的浆马上能飞起来。回来在试。发现是浆的问题。沙过的那套浆我只喷了上面。下面没喷。下面也被沙过。很毛糙。可能风阻很大。)    总结 如果在家里飞。7。4v不2选择。就算大浆打到东西也不容易坏。更不伤电机。如果想暴力些用原配的8。4v的。有动力的同时也不伤电机。  我飞过esky004 飞过雷鸟 也飞过佳宝。说实在的。都不能和esky比。

还有个误区。 有人说什么雷鸟好。电子设备分开的。方便以后升级。或者坏了可以单独换什么的。这个这些都是xx 埃 。害人呀。

如果你是新手。其实很多现在固定螺距小电直的朋友都是刚刚入门。调试对于他们来说太难。雷鸟的那个防pg-03的陀螺就要难到不少新人。就连很多老鸟也不一定会调。   esky004的4合1就不错。就算要调也很容易。  我也是新人过来的。说什么分开的电子设备方便升级。都是狗屁 。这种电直根本没什么升级的。这种电直要的就是稳定 。我原来的那台雷鸟。没怎么飞就无缘无故的混控挂了。也没烧。也没糊。就是坏了。当时单买一个不便宜呀。所以建议稳定就用esky004 他的4合1够皮实。够方便。够稳定。 呵呵。有点象广告。esky的唯一问题就是价格 esky004好像现在目前的价格要500多。雷鸟价格不到500。好像是490吧。就贵了50左右。单质量不是雷鸟佳宝可以比的。

网友:
哦,是这样啊,我的用7.4v的飞不起来,不过现在用11.1v的也挺好的,都飞了10几个小时了,感觉还是ESKY的好,操控感很好,另外,大家都说雷鸟的旋翼头结实,我对比过网上的图片,ESKY的更结实,有网状的加强筋

网友:
我也試過7.4鋰電飛雷鳥是不行啊,  用11.1就很好飛, 一半油門就上天了, 不過一排電沒飛完, 尾電機很就瓜了 , 之前的lama的電機也是給11.1的鋰電折騰死的

网友C:
怎么板胡克隆了我的经历? 我的第一部机机也是雷鸟,折腾了半年也没有学会对尾! 去年三月底买了一台ESKY的004,如今四位悬停已过关,正在操练刷锅。  现在用3E7.4V1200mah锂电,大概可以飞20分钟,飞上60次后电池、主尾马达全换掉。

网友:
再说一句:现在倒回去飞雷鸟,仍然是摇摇晃晃!

网友:
"飞雷鸟,仍然是摇摇晃晃! " 雷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板胡克隆了我的经历? 我的第一部机机也是雷鸟,折腾了半年也没有学会对尾! 去年三月底买了一台ESKY的004,如今四位悬停已过关,正在操练刷锅。  现在用3E7.4V1200mah锂电,大概可 ...

  我的第一台雷鸟是2005年1月份在商城买的。花了差不多1000米。

网友:
不是把,那么贵啊,2年前的价格了哦

网友:
还是多调整下吧.
7.4V的飞不起来?我改的就是主电机的无刷.就用7.4V的电池.飞的满好的呀.什么叫稳.我的450XL全改装轴承版的和我自己改装的雷鸟操控起来差别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小电直更容易被气流干扰要更多的修正舵面罢了.嘿嘿.本人在  上海如有任何疑问欢迎现场体验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