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你炸机了没有?

楼主(2007-01-04):
2号出去飞,炸机,损失主轴,横轴,尾翼主轴,皮带,65mg依然没事,不幸中的大幸,呵呵。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
单选投票
, 共有 32 人参与投票
1. 1,飞了,炸了
59.38%
(19)
2. 2,飞了,没炸
21.88%
(7)
3. 3,没飞,所以没炸
15.62%
(5)
4. 4,没飞,也炸了
3.12%
(1)

网友A:
新年第一天去飞,飞了四块电池,感觉不错:loveliness: ,特别是黑鹰的尾巴终于听话了,感觉基本上和模拟器里的感觉一样。这时才感觉到论坛上某些老鸟所说的“任何机型只要调好了其实都是很好飞的”所言不假啊!想当初悔死了买黑鹰400,因为老是不正常,怎么调都不对劲。现在想来,黑鹰400其实是很不错的机机,终于过了这一坎了,相信以后机机不对劲,自己肯定也能修好,只不过是配件的花销罢了。
后来飞机降落后,电机便不转了,回家测试是“西尔30A”电调牺牲了 ,没有冒烟也没有任何其它的现象,我不清楚是电调先坏导致机机降落还是我降落时稍微有点粗暴振动将电调震坏了,反正起落价损伤并不大。
充好电,换上好盈18A电调继续飞,到第四块电池块结束时,旁边的人和一阵冷风让我注意力分散,一不小心只好来个紧急降落,尾管被打了,尾波箱好像也触地裂了。
不知“西尔30A”电调是否像好盈电调那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如何维修?如果有有过维修经验的朋友请给点建议,先行谢过!
/*----------------------西尔30A:上电后电机也不叫,没有任何动静,给接收机供电的5V正常,电调牺牲前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冒烟也没有异味,不知是什么坏了----------------------------------*/

网友B:
我炸了N 次了但都是固定翼

网友C:
1,飞了,炸了

网友D:
没飞就没炸

网友E:
2号出去飞忘带发射器,!~~~~~~ 郁闷,不过庆幸的是去了4架JJ炸了3架,因为我没带遥控设备,幸免遇难,3号极度郁闷中在家楼下爽飞我的爱机36#,因为北方的天气寒冷,电池比平时的电量少很多,飞了最爽的时候,在20米高空来了个自由落体,电调保护了,!~ 日 大炸 都已经修了好几天了 还好我配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