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调上机 TEST

楼主(2007-01-04):
搞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机测试了,但测试结果并不理想啊!
主要问题:
1、起动不顺畅,容易起动失败,而且比买的电调慢许多,想改快点就起不来。
2、效率比较低,主要是在过零检测电路中加了滤波电容,如去掉电容就转不起来。

以上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机测试了,但测试结果并不理想啊!
主要问题:
1、起动不顺畅,容易起动失败,而且比买的电调慢许多,想改快点就起不来。
2、效率比较低,主要是在过零检测电路中加了滤波电容,如去 ...

启动阶段建议先使用较低的PWM频率,这样找过零点比较容易些。等速度上到一定后再恢复到正常的PWM频率。

滤除噪声可以使用多级滤波器,一级加很大的电容好像不是太好。另外,PCB的布局布线是否不是太好,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没?

楼主:
我看别人滤波用的是一个很小的电容或者根本就不用滤波电容,而我用的电容只要小于473P 就会检测到错误的过零点,不知你们在软件中是用什么方法处理的。可否指教
QQ:670993021

楼主:
用亚拓400LF(2800KV  6级)的电机就是起不来啊!
用其他9级的电机就能顺利的起动!!……

楼主:
用光驱改过的电机也能顺利起动,是不是6级与9级的起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光驱改过的电机也能顺利起动,是不是6级与9级的起动方式不一样???……

不存在这个问题.对电调来说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亚拓400LF(2800KV  6级)的电机就是起不来啊!
用其他9级的电机就能顺利的起动!!……

起動電流不足,加多點fet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