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和扭力问题

楼主(2007-01-04):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十二槽的硬盘电机,设不改动的时为5400转,怎样改制才能将转速改低扭力加大?同理我想改一个电动车用的电机,材料为电钻的转子,十二极的,不知要多少极磁铁?我不想用减速齿轮,要求转速为300-400转,能改吗?功率约80W,我只是做一个助力用,不好意思本不应发到这个论坛来的,可我去了电动车论坛发现没有这里的高手多呀,所以才发到这里来,不管成不成我都先谢了!

网友A:
航模用的无刷电机与助动车上的完全不同,航模上的是无感无刷,而助动车上的是有感无刷。
增加磁极数可以减速,加强磁强度可以增加扭矩。

网友:
兄弟,无感无刷和有感无刷的区别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航模用的无刷电机与助动车上的完全不同,航模上的是无感无刷,而助动车上的是有感无刷。
增加磁极数可以减速,加强磁强度可以增加扭矩。

兄弟,无感无刷和有感无刷的区别在哪里?

仅仅是电感量的大小区别还是还有别的意义?谢了先!

我的理解是航模用的无刷电机与助动车无刷电机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是极对数和功率大小不一样,不知是否有错。

网友:
12极的,要低转速,建议用12N16P,也就是说16片磁铁,
300转到400转左右的话,80W功率,那么你要12极的转子直径的平方X高度达到720000(MM3)
有感无感结构都差不多,理论是1样的,不同的是多个传感器,和低速扭力不1样.
但是300转跑无感,有点难度

网友B:
这个感字应该是传感器的感,就是电机上装没装用来检测转子位置的霍尔传感器

网友:
有感的轉速好控制!  一般模型不用有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字应该是传感器的感,就是电机上装没装用来检测转子位置的霍尔传感器

原来如此,原来是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的区别,谢了! 简称得太太。